多运放IC中多余的运放怎么处理最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24):
将输入接固定偏置,输出悬空或接个合适的电阻

线路噪声较大的话,再加上深度负反馈。

网友B:
还有接成电压跟随器的说法,

网友A:
负反馈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为1时就成了电压跟随器了。

楼主:
我现在将输入端都接地了,这样有什么问题没?

楼主:
线路噪声较大的话,再加上深度负反馈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C:
最好让输出处在最高或最低电压状态,以减小功耗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喜欢接成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