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测量波形的峰峰值电压

楼主(2007-08-25):
被测信号:方波、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
频率:   0.1Hz--64KHz.误差要做到0.01%
怎么才能测量交流信号的峰峰值,怎么转换为直流,在用AD读进来

网友A:
可以使用峰值检波的方法. 但是要做到做到0.01%的精度,很难

网友B:
什么东东要这么高精度

怎么现在设计的东西动不动就要这么高的精度,万分之一,乖乖隆地咚,光器件就挺难买的,峰值检测很简单,这么高精度,选运放够呛,哈哈

楼主:
好象有有效值芯片

输入波形,输出是有效值.

网友C:
测量峰峰值容易

万分之一的精度,大概是闭着眼睛胡说的。

网友D(2010-05-12):
我也想知道怎么测,不过不要他那么高精度的
谁知道测量原理和流程
高手说一下

网友E:
你那么高的精度肯定很难做了,一般对波形的峰峰值没那么高的要求!不知道你做的什么产品!常用的仪器对峰峰值测量都没有很高的精度!

网友F:
电容、电感等储能元件对压流的变率敏感。你可以试试!专用有效值芯片有啊!你看看原理图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G:
我用过AD8361测有效值过,不过精度肯定没那么高

网友H:
你去看AD8034里面的芯片资料会有的

网友I:
如果精度不要求那么高的话,可以用电容充电不发电的原理就可以来实现,不用专门的芯片也可以的

网友J:
交流转直流可以考虑整流1%电阻分压,或者用电流互感器!但是精度可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