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平转换的相关问题,非常等急用!!谢谢

楼主(2007-08-25):
我两个设备,一个是单片机5V设备A,串口发送数据到另一个设备B,B设备接收和发送用同一根数据线,而且此信号线是15V的TTL电平.我先请问我中间要做个转换电路,首先 要完成电平信号的5V,15V转换,其次还要把最后转换的15V信号放在同一数据线上.下面我给出我的电路图,但不成.请指点!!

网友A:
你这个图不行,中间竖下来那条线是多余的

另外电路结构和参数取值也不合理。

楼主:
中间那条线是反馈线

结构我不明白不合理处,那个取直可能是不合理,我没有算,都是估计值.那条反馈线,主要是如果KED_DATA线如果是发送到单片机时,会对TXD那边有影响吧

网友B:
应该影响不大

最简单的就是下面的光耦U2集电极输出直接接一个三极管做反相,用不着两个管子,那个反馈设计可能关系不大,如果真的想要用的化也可以在单管基础上变个形式就ok啦

网友A:
你的输出电压能达到15V那就见鬼了...

网友C:
圈圈对的,那条线要去掉

楼主:
楼上何以说不能出15V??

我的模拟电路很差,请指教!!

楼主:
我去掉了,感觉参数有问题

先在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输出根本没有信号.电阻的参数怎么调整?

网友C:
问题多多...

楼主:
XYJ,指教一下吧,就按照我的那个功能

谢谢了
我两个设备,一个是单片机5V设备A,串口发送数据到另一个设备B,B设备接收和发送用同一根数据线,而且此信号线是15V的TTL电平.我先请问我中间要做个转换电路,首先 要完成电平信号的5V,15V转换,其次还要把最后转换的15V信号放在同一数据线上.下面我给出我的电路图,但不成.请指点!!

楼主:
帮帮忙,我非常等急用,只要完成这个功能,换电路也可以

网友D:
楼主用两个光藕就行了

网友E:
随便画了一个,先看看吧`~~

有事,没时间标参数了……

网友D:
三极管根本就可以一个不用

免得到时还会引起波形不好什么的
就算要用也不能像那样用啊
那样15V这边就算把那条线去掉了
能发,但是能收吗?

网友F:
中间那根线不去掉,Q1的基极就把电压钳在了0.8V左右

你这样能输出15V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