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计算问提?

楼主(2007-08-26):
(无正文)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

是否是:47K与[ 10K并(33K+33K+(47K并10K))并(33K+33K+10K) ]之分压?
也就是:
假设与47K(R1)分压的电阻是Rx,那么Rx=R2并(R4+R5+R6并R7)并(R4+R9+R10)   对吗?
那么Vc=Va*Rx/(Rx+R1)    对吗?
受不受B点电压的影响?

网友A:
我也说说

我好象有个印象:等效时,要把电路分成两部分(分别含A和B)来计算,C点的电压是这两个分别作用之和

网友B:
由于电路的对称性

此题不必用戴维南定理,欧姆定律就够了。
此题放到初中算是难题,在高中是正常的作业题。
看看下面四个图,应该能够想出来。

楼主:
按照楼上的说法,是不是应该这样?

按照楼上的说法,是不是应该这样?
假设与47K(R1)分压的电阻是Rx,那么Rx=R2并(R4+R5+R6并R7)   对吗?

如果B点为A点的1/2那么这个对称性不存在,是否计算C点就应该将A点对于C点的电压与B点对于C点的电压之和?

楼主:
请问上面的算法对吗?

请问上面的算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