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压器怎么知道它功率

楼主(2007-08-26):
一个变压器外面没标出功率,什么方法可以测它的功率,用输出电压乘短路电流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

15W以内的小功率工频变压器,一般可以用开路电压乘输出电压下降10%的电流估计传递功率。

楼主:
我的是比较大的功率

估计有40W以上

输出电压下降10%的电流估计传递功率?  怎么计算

网友A:
这还要问怎么计算?

输出开路,测量出开路电压。
加电阻性负载,调整负载到输出电压比开路时下降10%,测量出电流。
开路电压乘输出电压下降10%的电流。

你已经知道40W(应该是VA)以上,那还测什么?

楼主:
电流很大,要用什么电阻呢

这么大功率的电阻选什么电阻

网友A:
买根电炉丝

网友B:
用水泥电阻最好

用水泥电阻,随便你烧!

网友C:
用电子负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