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面试题,大家看看

楼主(2007-08-27):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虚短虚断 便可以求出

Vo用另两个参数表示

网友B:
dd

同意楼上主要是个负反馈

网友C:
Vout最高4V,最低-12V(假定电源电压足够大)。

Vout最高发生在Ib=20mA,Ia=0,Vout=Ib*R1=4V。
Vout最低发生在Ib=0,Ia=20mA,Vout=-Ia*R2*(R1+R3)/R3=-12V。

网友D:
楼上?

Ib=20mA,Ia=0时,由于R3支路的存在,通过R1的电流还是20mA吗?

网友D:
还有

Ib=0,Ia=20mA时,“Vout=-Ia*R2*(R1+R3)/R3=-12V”,负号从何而来?

Ia与Ib为一个DA转换器的 输出 电流

网友E:
-4V~12V

网友F:
不难呀

算得Vo=600Ia-200Ib代入数字就可以了

楼主:
是这样吗?

由以下两式
Va=-200Ia
(Vo-Vb)/200-Vb/100=Ib
得出:Vo=-600Ia+200Ib=-800Ia+200(Ia+Ib)

这样看来Vo的范围是-12V~4V了.

楼主:
可我那天搞错了

我那天把第二个式子列错了,写成了下式:
(Vo-Vb)/200+Vb/100=Ib
第一个式子还是Va=-200Ia

这样得出的结果就是:Vo=200(Ia+Ib)=4V

显然错了

网友G:
-4到12v

楼主:
11楼:请问你是怎么算的

11楼:请问你是怎么算的,将你的算式列一下好么

网友H:
利用叠加原理

一个是正端输入负反馈输出,另一个是负端输入负反馈输出,把两个叠加起来,用已知的电流和限定,组成方程,求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I:
就是虚短,虚断了.我算的也是-12V-4V

网友J:
这个题是有缺陷的

必须规定Ia和Ib的正电流方向(参考方向)是以哪个方向为正。

现在,不妨先计算自左向右为正。如果计算自右向左为正,算作另一道题。可以先不考虑。

如:Ia=20 mA和Ib=0,如自右向左为正,则Va为-4 V,输出-12 V。但是,如果是自左向右为正,则Va为4 V,输出+12 V。结果迥/炯(哪个字对?一时搞不清楚。)异。

网友K:
应该是+12伏到-3伏

因为Ib要流过R3和R1各10MA 。原因是U1A的2脚是1伏时1脚是-3伏

网友L:
-12V~+4V

楼主:
回16楼

题目已经讲清楚了,电流方向如图所示:

网友M:
lymbgd是对的

由以下两式
Va=-200Ia
(Vo-Vb)/200-Vb/100=Ib
得出:Vo=-600Ia+200Ib=-800Ia+200(Ia+Ib)

Vo的范围是-12V~4V了.

建议那些靠猜的朋友,以后别猜了,好好计算,花不了几分钟时间!
模拟电路需要一步步老实的计算。
感谢lymbgd 的热心计算!

网友N:
不太懂啊

请问Va=-200Ia和(Vo-Vb)/200-Vb/100=Ib
这两式子如何推导而来?

网友J:
回19楼,没有这样表示电流方向的

网友O:
对啊,R3分流怎么考虑呢

网友J:
根据推算的Va和Vb计算

网友P:
~~~~~~~~~~~

我算的是-12V到4V.

网友M:
回21楼 + 回22楼

回21楼:欧姆定律+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嘛
这个你应该捡起课本了!
《电路》,《模电》中都写得很明白啊!
推荐你看《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Circuits》(English)

回22楼:好歹有个箭头表示了方向
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好,原谅别人在PROTEL里面不好标识方向嘛!

网友Q:
关键是假设输入的是两个电流源,

且符合Ia+Ib=20mA,0≤Ia≤20mA,其它的就是OP的一些基本概念了。

网友N:
电流方向是从右到左的?

网友R:
电流方向?

如果电流从左至右的话
根据叠加原理和虚短、虚地原理应该结果是
Va=Ia*R2*(1+R1/R3)=600Ia
Vb=-Ib*R1=20Ib
得出:Vo=600Ia-200Ib

如果电流参考方向相反的话,以上各式子每一个都加上负号

网友S:
错了

应为-4~+4V,
Va=-200*Ia
由于虚短故Vb=Va
所以R3上流过的电流应为-200*Ia/100=-2Ia
而Ib为流过R3的电流与流过R1的电流和
所以Vout=Va+[-Ib-(-2Ia)]*200=-200*Ia+[-(20-Ia)-(-2Ia)]*200
=200*(-20+2Ia)
当Ia=0时,Vout=-4V
当Ia=10mA时,Vout=0V
当Ia=20mA时,Vout=4V

网友T:
可以仿真一下

 我刚刚看了.就仿真了一下.的确是12V~-4V

网友T:
方向

我刚刚没有注意方向.
应该是-12V~4V

网友U:
...

注意电流方向,仔细点,应该就不会算错

楼主:
我觉得是你错了

31楼: 错了

应为-4~+4V,
Va=-200*Ia
由于虚短故Vb=Va
所以R3上流过的电流应为-200*Ia/100=-2Ia
而Ib为流过R3的电流与流过R1的电流和
所以Vout=Va+[-Ib-(-2Ia)]*200=-200*Ia+[-(20-Ia)-(-2Ia)]*200
=200*(-20+2Ia)
当Ia=0时,Vout=-4V
当Ia=10mA时,Vout=0V
当Ia=20mA时,Vout=4V

而Ib为流过R3的电流与流过R1的电流和

我觉得应该是:流过R1的电流等于Ib与流过R3的电流的和
(Vo-Vb)/200-Vb/100=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