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信号有杂音和交流声的问题

楼主(2007-08-27):
我做了一个信号放大器,输出信号给功放;同时我这台设备还能监听输出信号给功放的内容。
我的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都是用隔离变压器隔离的,就是说设备的地线和其它设备的地不能够成回路可是我用输出信号线接上给功放时总是有交流声和杂音,就算我把我的信号放大设备电源关了、电源线拔了仍然有杂音和交流声,输出的莲花插头只连着输出隔离变压器的两个引脚,这是为什么会引起这种现象,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杂音和交流声。尤其是当没有信号输入时交流声和杂音很明显,但是这种交流声和杂音随音量电位器可控。谁能帮我解释解释这个问题。

楼主:
fff

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这个可以排除

网友A:
隔离变压器输出阻抗太高,线圈变成天线了

楼主:
ff

如果不变动变压器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这样叙述,肯定说不清楚

把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C:
似曾相识的问题

用手接触莲花头输入的地试试

楼主:
ff

图是一张图纸没有扫描设备贴不上来,用手接触莲花头输入的地 ,就好一些了,换了一个隔离变压器就好多了 没有那么大的噪音和交流声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信号输入仍然有十几毫伏的电压输出,输出端只接了隔离变压器的两个线圈。该如何抑制掉这十几毫伏的噪音呢,变压器输入一端只有有一个脚接地一个脚接继电器,继电器还是断开的,没有信号。

楼主:
方法

光靠如何接好地是不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