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元件测试仪类产品(转)

楼主(2007-08-29):
防雷元件测试仪类产品
1. 定义
1) 气体放电管:是在密闭气室内装有放电间隙的器件,室内充有一定压力的惰性气体(如:氩、氖等)或其它气体(如:氢等)作为放电介质。其中装有一组放电间隙的称为二极放电管,装有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称为三极放电管或多极放电管。气体放电管是用于保护设备或人身不受瞬间高压的危害。
2)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电阻值对外加电压敏感的陶瓷半导体器件,它具有反向串联齐纳二极管相类似的高非线性伏安特性,但对通流和能量的耐受能力要大得多。

2. 在测一组未知保安器件时,如何判别是气体放电管或压敏电阻,怎样测试
首先找出保安器件的公共极,将仪表测试孔的负极引线接在公共极上,然后将测试孔正极引线分别接在另外几个测试极上,将仪表测试选择置"放电管"位进行测量,如果放电指示灯亮,该测试极即为放电管元件,如果不亮,即为压敏电阻元件,然后再分别测试。
3. 在"连续"位测大于260V气体放电管时,(多功能型)为什么在260V就点火放电?
这是因为,用户在使用多功能防雷元件测试仪时,没有将仪表后面板"放电管测试"打在"正常" 位,使仪表电压上升到260V就自动点火放电。

4. 在测放电管元件时,高压予置为什么要予置在小于被测试品额定点火电压100V以下,而不能小于100V以内?
这是因为,FC-2G防雷元件测试仪电压上升速率为100V/S,如果高压予置小于被测试品额定点火电压100V以内,仪表在工作中,预置电压需一定稳定时间,若预置电压离点火电压较近(小于100V)即可能造成误差,所以高压予置必须小于被测试品额定点火电压100V以下。

5.在测压敏电阻漏流时,显示漏流值为什么渐渐上升至稳定,短时间内测同一个元器件,测出的数据为什么不一致?
被测压敏电阻在测试时,由于元器件内部温度影响,测漏流时,大电流的冲击,压敏电阻内部温度变化比较大,漏电流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最后趋于稳定。气体放电管内部由于是隋性气体组成。在电流的冲击下,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原来状态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恢复,才能获得准确结果,保证重复测试精度。
判断仪表故障的简单方法:
1.仪表无任何显示,主要原因是电池供电不正常或接触不好。
2.兆欧表高压指示灯亮但测试不出阻值。检查是否有高压输出,测试线是否断开,被测试品是否接触良好。
3.地阻表测试显示"1"或"1和OPEN"时,量程选择不当或被测接地极开路、电流辅助极过大。
4.FC-2G判别是否正常。将仪表后板"显示选择"打至"电流"位,将面板测试孔用导线短接,"0.75U"打在"自动"位,开启高压,显示屏是否显示1000μA±2,如果没有则FC-2G有故障。
中国电子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