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作比较器用,输入是6V,为什么输出只有4.6V(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29):
运放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A:
LM358电源电压6V

输出4.6V,不错啦,只比电源电压少1.6V。
运放输出一定比电源电压范围小。LM358这样的运放,输出比电源电压低2V都是正常的。
不过LM358输出为负方向时,可以只比电源负端高0.1V甚至更少一点。

网友B:
你找个358的datasheet来看看,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
谢谢!

在数据手册里有这么一句话:

Large output voltage: 0 VDC to V+ 1.5 VDC swing

网友C: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佩服computer00!

注重方法,启发智慧!

Fan their sparks!
You are wonderful!

网友B:
V+ - 1.5V吧?也许不同的数据手册不一样,

你应该看电气参数表里面的Output Voltage-High Limit一项。

楼主:
是啊,不同的数据手册写得不一样

另一本是这样的

LARGE OUTPUT VOLTAGE SWING 0V TO (Vcc - 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