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电压+跟随器如何提高输出电流

楼主(2007-08-29):
我使用基准电压芯片输出10v,然后使用op07作跟随器,可是op07的输出电流能力不足,我需要的输出电流的40MA就行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他的输出电流呢?

网友A:
OP-07加一支三极管扩流

跟随器要把三极管包括在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楼上能说的更明确点吗,如何连接??如何三级管扩流

网友B:
maychang 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楼主:
答楼上

这个电路我仿真过,不行的,电流是可以增大,可是输出电压不稳定,在输出电阻变化时,电压同时变化。

楼主:
???

我希望在负载的变化范围是300-1k范围内,负载两端的电压维持在1mv的变化范围内,输出的电流最大不超过40ma

网友B:
楼主等maychang跟你回答吧

输出电压变化可能是输出电阻太大.

网友C:
基准加运放加三极管

就是一串联线性电源

网友A:
先回4楼

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再回楼主在5楼所说问题

这个电路应该没有问题,1mV很容易做到。

楼主在6楼说“我希望在负载的变化范围是300-1k范围内,负载两端的电压维持在1mV的变化范围内,输出的电流最大不超过40mA”
恐怕是电路计算有误。40mA流过1k电阻,压降是40V。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把你的仿真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答11楼

我的意思是300欧姆时30ma,1k负载时10ma,我现在搞定了,原因是激励用的低了,开始用+-12v电源,仿真不能正常,我把激励电源提高到13v以上时ok了。

网友D:
扩流能扩多少啊?

加三极管后,I就是原来的β倍?

网友E(2011-06-13):
其实吧,除了加三极管  还可以并联 op07作跟随器  因为你是要40MA  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