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

楼主(2007-08-29):
发现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一共15篇,但是我在网上找了好久只下到4篇文章
请问哪位有他的全部的文章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先帖几个,请大家补齐

1 http://analogzone.com/acqt0131.pdf
2 http://analogzone.com/acqt0214.pdf
3 http://analogzone.com/acqt0307.pdf

6 http://www.eetchina.com/ARTICLES/2006AUG/PDF/DWQ20060807.pdf http://analogzone.com/acqt0704.pdf

9 http://www.analogzone.com/acqt1211.pdf

网友A:
TI中文网

[#0066cc]运放稳定性之一:环路稳定性基础 作者:A002 浏览数目: 71
[#0066cc]运放稳定性之二:运放网络,SPICE分析 作者:A002 浏览数目: 57
[#0066cc]运放稳定性之三:RO与ROUT 作者:A002 浏览数目: 57
[#0066cc]运放稳定性之四:环路稳定性主要技巧与经验 作者:A002 浏览数目: 54
[#0066cc]运放稳定性之五:单电源缓冲器电路的实际设计 作者:A002 浏览数目: 74

http://www.tichinese.com/Soft/TI/zongh/200703/773.html

电子系统设计
相关**
-->[TD]-->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三):输出阻抗RO与ROUT  (2006-08-03)
-->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三):输出阻抗RO与ROUT,本系列第3部分将着重澄清有关运放“输出阻抗”的一些常见误解。 [TD][TD][TD]-->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一):环路稳定性基础  (2006-08-01)
-->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一):环路稳定性基础,为便于进行稳定性分析,TI在工具箱中使用了多种工具,包括数据资料信息、技巧、经验、SPICE仿真以及真实世界测试等,都将用来加快TI的稳定运放电路设计。 [TD][TD][TD]-->新兴IC公司圣邦微电子瞄准模拟IC领域  (2006-01-01)
-->创立刚满两年的圣邦微电子最近大力向市场推进其自主研发的系列模拟IC,包括高速、中速和低功耗CMOS运放、低功耗低压差LDO以及新推出的系列模拟开关。
-->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八):电容性负载稳定性:噪声增益及CF  (2006-10-23)
-->现在,我们将在第 8 部分即本部分通过对噪声增益及 CF 的研究侧重探讨如何实现电容性负载的稳定性。
-->运算放大器基础  (2006-10-01)
-->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的作用是调节和放大模拟信号。常见的应用包括数字示波器和自动测试装置、视频和图像计算机板卡、医疗仪器、电视广播设备、航行器用显示器和航空运输控制系统、汽车传感器、计算机工作站和无线基站。
-->单电源运放应用图集(一):基础知识  (2006-09-06)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建立在双电源基础上的运放应用图集,但很多应用必须用单电源供电。本系列**将从设计单电源电路的角度,在呈现单电源运放图集的同时,介绍单电源供电的基础知识、基本电路以及滤波电路。
-->高速运放保证视频应用获得最高分辨率  (2006-09-01)
-->安森美的NCS25xx系列高速运算放大器具有适当的带宽选择、高斜率和超低差分增益和差分相位。
-->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六):电容性负载稳定性——RISO、高增益及CF、噪声增益  (2006-08-10)
-->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系列的第6部分将侧重于讨论保持运算放大器输出端容性负载稳定性的RISO、高增益及CF、噪声增益三种方法。该描述方法是:通过Tina SPICE环路稳定仿真进行相关确认;通过Tina SPICE中的VOUT/VIN AC传递函数分析来进行检验;最后采用Tina SPICE进行全面的实际瞬态稳定性测试。
-->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五):单电源缓冲器电路的实际设计  (2006-08-09)
-->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系列的第5部分,我们将设计一个通用单电源缓冲放大器(将2.1V 缓冲至4.1V参考),5V单电源供电使它能够线性地工作,可提供较大的输出电流(>13mA),并在-40°C至+125°C工作温度范围的飘移为0.4V。

另:运算放大器电路中固有噪声的分析与测量
http://www.ieechina.com/Upload/Tech/200708071416570625.pdf
http://www.ieechina.com/Upload/Tech/200708081619520062.pdf
http://www.eetchina.com/ARTICLES/2007JUL/PDF/EECOL_2007JUL12_ACC_TA_123.pdf

楼主:
Thanks iC921

补齐呀~~~~~~~
大家~~~~~~~~

网友B:
加几个10~15找不到

4: www.analogzone.com/acqt0418.pdf
5: www.analogzone.com/acqt0530.pdf
7: http://www.analogzone.com/acqt0529.pdf
8: www.analogzone.com/acqt0814.pdf

网友C:
还没写完

最新的一篇就是 九

网友B:

上有1~9的中文的。

网友D:
请教高手

请问各位高手,有谁知道AD202隔离放大器的调零怎么调,现在我的输入未接,且Vi(1、2脚,差分信号)为0mV,但是输出(37、38脚)却有5.4mV,请问在输入为0时,如何把输出也调到0。

网友E(2010-11-19):
IC921真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