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问题吗?(继电器做程控增益)

楼主(2007-08-29):
没用过微型的固态继电器,请问这样使用正确吗?
另外,请推荐几款能用于此电路的继电器吧,谢谢~

网友A:
固态继电器不适合你的电路

固态继电器里面的开关器件其实就是 MOS管(或三极管或IGBT管等,对直流)或 可
控硅(对交流),都有导通电阻或压降

如果频率不高,可以用模拟开关,至于导通电阻的影响可以通过增大反馈支路的电
阻来克服。

当然用继电器性能更好,图中的继电器线包上要并联一个二极管。

继电器接的位置要讲究一下:因为继电器的触点体积比较大,特别是动触点比较大,
容易受干扰,图中的继电器最好与串连电阻换个位置,并让动触点与低阻的输出相
连,以减小干扰。或者电路改成反馈电阻固定,继电器触点通过改变R21的阻值来改
变增益,并将动触点的一端与地相连,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B:
继电器必须加续流二极管

这个电路,似乎用模拟开关更合适。

网友C:
dd

续流二极管接错了吧要接到继电器线圈2端

网友A:
用模拟开关多方便

楼主:
恩,模拟开关我也想过了

这个电路用继电器的话,该怎么改啊?

楼主:
是在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并联一个二极管吗?

是吗?

楼主:
maychang,gjg191,awey帮忙告诉一下吧~

没用过直流的固态继电器~

那我说一下我为什么不用模拟开关吧:
1、模拟开关有导通电阻,且导通电阻随温度变化,选用MAXIM的某些芯片能够改善这个问题;
2、一般来说,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越小,其带宽越窄,并且其开/关电容大,这样对运放电路影响比较大,这点比较致命。

当然,模拟开关的优点也很多,最明显的就是电路简单。
所以我考虑用继电器来实现程控增益,请大虾指点一下这个电路吧,谢谢了~

网友D:
用数字电位器吧,没见过这么玩继电器的,跟xwj似的

变动起增益来,一个个继电器滴滴答答的跳起来,听起来很爽是吧。

楼主:
:(

1、数字电位器是不可行的,首先,他的频率特性就不允许,频率高点就。。。
2、固态继电器不是你想的机械继电器,不会啪嗒啪嗒的~

楼主:
maychang,awey,各位大侠~

这样可以吗?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和机械继电器也是不一样的

控制输出好像用的mos管或可控硅吧,频率特性不知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不能用在这里

10楼的图,续流二极管对了。
三极管基极上并的那个二极管似乎没有必要,又不是交流耦合,还不如并联个电阻。

楼主:
呵呵,是,这个电路中固态继电器不能用。

那只能用机械的继电器吗?我想体积尽可能小。
还有,考虑到单片机上电后管脚电平为高,为了防止误操作,电路改成这样可以吗?

网友B:
awey 所说

已经是高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继电器接的位置要讲究一下:因为继电器的触点体积比较大,特别是动触点比较大,容易受干扰,图中的继电器最好与串连电阻换个位置,并让动触点与低阻的输出相连,以减小干扰。或者电路改成反馈电阻固定,继电器触点通过改变R21的阻值来改变增益,并将动触点的一端与地相连,达到同样的效果。”

楼主:
按照awey说的,是这个样子吗?

是这个样子吗?

楼主:
因为信号频率上M了,所以不想用模拟开关

电容比较大,特别是几个通道一并,到nF级了

网友A: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不过如果继电器用的电压与MCU相同,而且功率不大,可以用单个的PNP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D:
防止上电吸和,用P管就行

既然不能用模拟开关,自然不能用固态继电器,带宽差不多的
滴答滴答是很好玩的,不过切换增益时一定免不了受干扰,试试这个东西

网友F:
干簧继电器

用干簧继电器最好电源隔离,否则有问题

网友G:
模拟开关你只要接法正确

其导通电阻Ron可以不影响电路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