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块来帮忙!关于谷值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我用ua741做的谷值保持电路,电路图如下,用EWB仿真成功,但在做板调试时却出现问题:
1:输入用正弦波,最小只为零,输出正确,当最小值负数,如-1.2v,输出为约为-0.6v
2:a点的电压跟随输入信号,当在EWB仿真时能够正确跟随输入的正弦波,而实际的电路中,a点电压如第二图,即波被削去一部分,a点电压不能完全跟随输入信号
小弟才疏学浅,恳请高手指点,能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法或电路方案,感激不尽!!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正常现象,用了运放就该接成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B:
改电路

OUT端加个运放跟随器,输出端反馈到第一个运放的负端,并将图中的 “A” 与 “6”间接个朝上的二极管,C1改成0.1-1uF

楼主:
thank you!!

感谢两位大哥的指点,我这就修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