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万能表如何测量交流电--兼回答《还我今生》

楼主(2007-08-30):
1.由于测量电压或者电流的平均值比测量有效值容易,故一般万能表总是测取平均值,然后再换成有效值进行显示。对于正弦量,有效值为平均值的1.11倍(波形系数约为1.11)。因不同波形的波形系数不同,表盘刻度(或者数字显示)无法统一。为此,行业里约定,电表的交流档默认被测量为正弦量。故一般常用的电表不能准确的测量非正弦量。当被测量为非正弦量时,示值误差将增加。
    2.楼主在300V处测量的直流电流为18A,这说明流过10欧姆电阻的平均电流是18A,因此,不管波形如何,表的刻度(读数值)都显示:18*1.11=20(A)的有效值(如前述,它不管波形如何,一律视为波形系数为1.11的正弦波).
    从逆变桥4个功率管的功耗角度考虑,设计者不会使10欧姆电阻里的电流是正弦波,而应该是正负对称的方波。

网友A:
楼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