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方案,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7-08-30):
    现在我要采集60个点的电压,(我利用的24位的ad)然后利用软件在求出这些点间的电压差,以前想利用多路开关实现,现在我是这么想的:
    利用rs-485通信,将采集的这60点,每个点模块化.每个点由一个单片机,通信芯片,和ad组成。
    工作原理:主机和单片机以rs485通信,主机发送命令开始采集。单片机采集到电压后发送到主机里。
    问题:
    1.这个方案是否能实现(大家先看看方案是否可行,不用考虑电压的精度)?
    2.想节约成本,如果每个单片机带一个ad,那么总成本太高,可否将ad的数量降下来?
    谢谢!

网友A:
不计成本,你可以这么干

网友B:
又见高人

    别的都不说了,如果楼主作出了24位的AD,到时候拿来亮一下,教教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大家一看到24位ad就想笑?

不明白大家为什么看到,用24位的ad采集电压,就疑惑呢?如果24位不能采集电压,那么为什么ad公司还要出24位转换器呢?难道24位的ad只是传说?现在技术达不到么?不明白。。。。。。。。。。。。。。

楼主:
我的方案是否改进降低成本?

我的方案太浪费ad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降低成本呢?请大家给点建议!
另外,想问问大家,现在采集电压,精度实际达到最小是多少呢?50uv还是多少呢?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回楼主

“怎么大家一看到24位ad就想笑?”
其实不可笑,24位ad是芯片厂家用来标榜他的ad的精度,其实在datasheet里面可以看到它的实际有效分辨率。所说24位实际上就是他输出的数字信号是24bit,占用内部的3个8bit的寄存器。各个不同型号的24位的芯片所能够达到的精度有很大区别,同时和你输入的信号也有关系,输入信号的精度和所需要ad的精度是相符相成的。
至于你的方案可以采用几种方式:
1:用多路开关实现,此方案节约成本,但是速度会降低。
2:每路单独用一片ad和单片机控制,在通过rs485与主控单片机连接,此方案完全可以实现,在实际应用场合很广泛,可靠性高,缺点是成本高。
3:使用多路采样ad,当然目前还没有哪个ad具有60路的ad采样,我所知最多是具有8路ad采样的。你就可以使用8路单独的单独的ad分别控制8路信号。此方案是前面两种方案的折中。

网友D:
概念

1,分辩率概念不等于精度概念,分辩率高,精度不一定高;要精度高,分辩率必须高。
2,为了精度高,分辩率须高,当A/D转换速度就慢,积分时间长。

 精度能作到万分之一,很了不起;但分辩率作到24位,不难。
举例:真值为1,如果一仪器讲其分辩率到小数点后5位,测值为0.97678,而另一仪器讲精度为1%,测值为0.993,请问那个准?

彭建学  上海  2007-8-30

网友E:
lz可能是手头的单片机上就带24位AD

他也没说一定要用到24位。建议LZ先弄清楚测量要求。
要考虑综合成本。并不是降低AD的数量就可以降低综合成本。用485,布线简单,易扩充,但就是成本(硬件,软件)相对高。用模拟开关+AD+RS232,布线较多,但编程简单,相对省钱,调试也方便,个人感觉可靠性要比485要好些,毕竟用的东西要少很多。LZ多准备几套方案,互相比较,一定能找到最合适的。

网友D:
分析

1,分辩率概念不等于精度概念,分辩率高,精度不一定高;要精度高,分辩率必须高。
2,为了精度高,分辩率须高,当A/D转换速度就慢,积分时间长。

精度能作到万分之一,很了不起;但分辩率作到24位,不难。
举例:真值为1,如果一仪器讲其分辩率到小数点后5位,测值为0.97678,而另一仪器讲精度为1%,测值为0.993,请问那个准?
3,采用60个分布式节点分别采用60个点电压,每点16位的话,共120字节,加上上节点号60字节,如加上两字节的CRC校验码,总网络扫描字节数300字节,如每帧11位的话,共3300位,如果报文间隙为0,校验时间为0,无出错,无重发,若响应时间0.1mS,则波特率要达到33M BPS,考虑到实际网络协议,波特率还要高。
所以,这样做,成本太高,实时速度要很高,才能通过计算反映各点电位差,除非信号为低频信号。
4,采用模拟开关成本低,易满足实时性要求。

彭建学  上海  2007-8-31

网友F:
关于24位的ADC

24位的ADC通常不是积分型吧?
如果积分的话,不知如何解决介质吸收问题。

至于响应时间0.1mS——建议先查一下目前商业化的24位ADC,搞清楚其采样速率再做假设。

如果由于本人的理解有误而给他人造成了不便,敬请谅解。

网友G:
用什么方案主要还是看60个点间的距离

论坛提问玩玩搞的象猜谜游戏,大家猜来猜去,LZ一次放一点点水...
甚至最后来个相反的前提,却怪大家答的不对

老生常谈:
建议先去看看提问的智慧
提示越多答对的可能就越大

想快点出正确答案的话,就早点把信息提供全

网友D:
24ad

24位A/D通常是斯格码DELTA数字积分,位数越高,积分时间越长。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再看了一眼Sigma-Delta ADC的结构

在数字滤波器里面果然有积分器——“数字积分”!

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还有问题!

谢谢大家的回复,没有及时看到很对不起!
考虑过多路开关,那样需要布线很多,以前就是那样考虑的!感觉不合适!
rs485和单片机来做比较合适。但是ad数量需求太大。
刚看了大家的建议,我现在的想法是:
    把这60点分组,每组三个点,然后每组一个多路转换开关,再和单片机、ad相连。这样就可以节省成本,但是接夺路开关需要的线又多了??
    另外,大家认为利用24位ad采集电压,问题是:电压有10uv的变化时,要能感受到,并能测出电压,选24位ad行吗?不合适的话,那么应该选多少位的?

楼主:
澄清一下问题

我要采集的电压是-3v~+3v之间,要求:可以测出10uv的电压。

网友D:
信号频率多高?

1,信号频率多高?
2,根据信号频率,选则电路、A/D响应速度,以及通信速度、CPU计算速度
3,A/D响应速度与位数有关

4,既要速度高,又要精度高,24位难!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你要求的精度真得很高

60万分之一,相当于无丢失码有效分辨率接近20位,什么信号采样需要那么高精度阿。
速度上面用24位ad,大多数是几十次到几百次每秒。

网友H:
楼主到底是要做什么?有时候好的方案比好的元件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