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后者

网友B:
两者可以

网友C: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通常是一个完全的直流继电器

当然,也有所谓的“交流”输入的。

楼主:
那么,还有

比如(TLP521),再发光二极管那端(1,2)接数字量,可以控制另一端(3,4)的通断.
但也可以在1,2端接入交流作输入,3,4有效,交流就直接输出来了.
所以还是不明白,
它们作用是不也不同啊?
一个是作开关,一个是防干扰;

网友D:
作用是一样的,目的就是隔离

不隔离的话,用三极管代替光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