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器常识

楼主(2007-08-30):
模数转换器 ,即A/D转换器,或简称ADC,通常是指一个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的电子元件。
通常的模数转换器是将一个输入电压信号转换为一个输出的数字信号。由于数字信号本身不具有实际意义,仅仅表示一个相对大小。故任何一个模数转换器都需要一个参考模拟量作为转换的标准,比较常见的参考标准为最大的可转换信号大小。而输出的数字量则表示输入信号相对于参考信号的大小。
模数转换器最重要的参数是转换的精度,通常用输出的数字信号的位数的多少表示。转换器能够准确输出的数字信号的位数越多,表示转换器能够分辨输入信号的能力越强,转换器的性能也就越好。

例如:
对于一个2位的电压模数转换器,如果将参考设为1V,那么输出的信号有00、01、10、11四种可能,分别代表输入电压在0V-0.25V, 0.25V-0.5V, 0.5V-0.75V, 0.75V-1V时的对应输入。
当一个0.8V的信号输入时,转换器输出的数据为11。

网友A(2010-11-22):
呵呵,很好的一个举例。

网友B:
结贴是什么?

什么是强制结贴?

我原来以为结贴是不能回复了,,这不是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