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光耦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三级管侧的输出电流是由输入电流经过传输比计算决定的?还是由三极管侧上拉电阻与上拉电阻上加的电压决定呢?如果经过传输比计算出的电流比电压除以上拉电阻阻值,会不会引起光耦不能输出,不工作

网友A:
前两句:由二者共同决定。当光耦输出电流不足以使光耦二次的三极管进入饱和时,由一次电流和传输比决定。当光耦输出电流足以使光耦二次的三极管进入饱和时,由二次电源电压及负载电阻决定。
后一句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