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09的简单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7-08-31):
   我正在做一个微机接口的数据采集电路,ADC0809只有一个时钟引脚,怎么接晶振?

网友A:
学生做实验

除了学校里的实验室,没有用这种芯片的了。

用另外的时钟源供给,例如可以考虑用51单片机的ALE输出,或从单片机晶体取信号再分频。

楼主:
时钟用晶振实现!!

时钟电路不用单片机提供,做一个单独的晶振,提供给只有一个时钟引脚的ADC0809,这与51单片机的时钟电路是不是有区别?

网友B:
用51吧

你用ALE给一个时钟信号就可以了,但要看一下你给51的晶振是多大的,0809只能允许500KHZ的时钟,有可能要用D触发器分频

网友C:
教材上常见的ADC0809 DAC0832

楼主:
感谢!!!

衷心感谢各位大哥的热情解答,我知道51可以分频出来,但现在不能用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