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以前写的**:

楼主(2007-08-31):
普通的PC机显卡上,一般在显示芯片RGB信号的输出端各接一个75欧姆的电阻到地,而看一般的视频运放的输出,则在典型应用的原理图上,在运放的输出端串接一个75欧姆,再从这个电阻的另一端接输出,如下图所示:

不知为什么有这两种不同接法,能给分析一下吗?

网友A:
因为运放输出端内阻为0,信号输入端内阻无穷大

这样接不管从线的哪一端看过去阻抗都是75欧,和同轴线的特征阻抗一致,就不会在线的连接点形成反射

楼主:
回2楼

那么显卡芯片的输出可以看作什么样的输出呢?
测过显卡的输出,空载时(有图中的75欧到地)
峰峰值大概1.5v,外接显示器时(相当于又
接了一个75欧到地),峰峰值变为0.7v左右了,
想不清楚显卡芯片是如何驱动的了,能画个空载、
有负载的等效电路图分析一下吗?

楼主:
回3楼

您给的链接上不了
能发到我的信箱吗?谢谢

网友B:
4楼还是去看00的BLOG的好

网友C:
倒塌了...不好意思,那个服务器刚好也倒塌了...我换个站点给

楼主:
看了blog,没什么启发

分析最大功率:也可以用x+y为常数,问x,y
取何值时xy为最大来求得。
恕在下才疏学浅,觉得对我在4楼提出的问题
没什么帮助
能针对我的具体问题分析一下吗?

网友C:
你看传输线阻抗匹配那部分.

网友D(2008-08-19):
楼主解决了没有~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