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实现交流恒流源

楼主(2007-08-31):
    交流恒流源原理上是不是和直流恒流源相同?他们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交流恒流源的电流是100mA?频率1KHz.它指的是有效值还是最大值?示波器上有没有直流电平的?

网友A:
你的概念必须搞清楚

交流电不存在“恒流源”有说法。但如果你的话有特别意义,就要解释清楚你说的“交流恒流源”具体意义是什么。

类似这个问题今年最少有过两个帖子。不妨在本版块直接搜索“交流恒流源”。

网友B:
标准交流电流源

1,交流电流源就是给定值按正弦变化的电流源。电力仪表校准源就是。
2,交流电流源负载一般不能感性
 彭建学上海

网友C:
三种可行的交流恒流源方案

1、做一交流压控电流源即可:音频功率放大器,在输出端电流取样,与正弦电压对比,经误差放大后,控制输出电流;
2、利用场效应管的可变电阻区控制交流电流;
3、简易型:隔离谐振交流稳压输出大于10倍负载电压的交流电压,串一大电阻输出就相当于交流恒流源;

楼主:
交流恒流源就是指交流电流的幅度恒定,不随负载变化?

是这意思吗?幅度恒定就是交流信号的有效值一定,用万用表的交流挡能不能得到恒定的电流?这电流信号怎么在示波器上观察呢?

网友D:
用运放,把电压反馈改成电流反馈即可

交流恒流源就是指交流电流的幅度恒定,不随负载变化?
是这意思吗?
--是

幅度恒定就是交流信号的有效值一定,用万用表的交流挡能不能得到恒定的电流?
--“万用表...得到...电流”???
--如果是说测量的话,如果波形是正弦波结果就是对的,否则有偏差(真有效值表例外)

这电流信号怎么在示波器上观察呢?
--正弦波的话看峰峰值,再除以根号2,就是有效值

楼主:
"万用表...得到...电流"?

就是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电流,那测得的电流应该是有效值吧
波形是正弦波,但是示波器上怎么看到电流信号?是不是只能看电压信号.示波器能不能串到电路里的呢?
我直流恒流源做过,现在想做个交流的.但不清楚原理.和直流一不一样?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

一直流恒流源,电压输入端加入一正弦信号.那输出电流是不是就是交流恒流了呢?
直流恒流用的是一个管子,交流应该是推挽电路吧???

楼主:
交流恒流中怎么实现电流可调,频率可调呢

想用DA控制,从10-500mA的电流可调,该怎么实现

网友E:
8楼所说,已经不是简单的直流恒流源,而是压空电流源, davidli88 在4楼曾提到过。
8楼的想法没有错,交流必须在两个方向上都能够流过电流,所以一定是推挽输出。这里说的推挽是广义的,音频工作中称BTL电路,开关电源中称半桥电路。

交流恒流中实现频率可调幅度可调,这些“调”不是恒流源的任务。
前面说过,你以前做的是压控电流源,这些“调”应该是“调”压控电流源的“压”。
先别考虑用什么具体的DA或是什么振荡器,先考虑压控电流源。压控电流源本质上是个放大器,加有强串联反馈,因此输出阻抗很高,成为电流源。要频率可调幅度可调,改变压控电流源的输入即可。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压控直流电流源已做好.直流的电流源压控端加上交流信号就是交流电流源了吧.现在是我正弦波产生想用DDS芯片AD9850,可以实现频率可调.但要交流电流源的有效值大小可调的话.输入正弦波的幅度也要可调.这该用什么方法实现呢?

网友E:
直流的电流源压控端不能加上交流信号,只能加带直流偏置的交流信号。直流的电流源输出也是带直流偏置的交流信号。

楼主:
哦我现在交流电流源差不多解决了

交流压控真的很麻烦啊 我要输出5000个电流值.最大500mA.这交流输入信号的幅度怎么能实现5000步的调节.我想用16位DA控制.怎么能实现DA去控制一个正弦信号的输出电压幅度啊

网友F(2011-05-27):
这个问题讨论的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2013-07-30):
最近也在做一个100MA的恒流源,还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