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路:这个采样电路中的运放和NMOS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07-09-01):
这是个采样电路,但运放和NMOS起什么作用呢?特别是MOS?请指点下。RA1是单片机的AD采样端口

网友A:
就是让RA1的电压和5脚的相等

OP控制MOS,MOS作为OP输出的功率放大用

楼主:
疑问

作为采样电路并不需要功率放大,因为它需要的电流极小,我原先的理解是作为隔离防干扰,如果把MOS换成NPN可能会容易接受一些,我对NMOS的理解仅仅是做为一个电子开关而已。我的看法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