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可变电阻区的使用

楼主(2007-09-01):
(无正文)

楼主:
ding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就有问题

“绝缘栅型与耗尽型增强型场效应管”
绝缘栅型场效应管就分成耗尽型和增强型两种,所以绝缘栅型与耗尽型增强型并非互补的概念。

楼主:
maychang

哦,刚看到,应该是结型与绝缘栅型的

网友B:
结型与绝缘栅型的可变电阻区很不相同

结型的在沟道夹断前的很大范围内是可变电阻区。
而绝缘栅型的可变电阻区范围很窄,只在Vth附近,而且Vth的一致性很差,
不好控制。

网友C:
MOS管和JFET管多数情况不能简单互换

MOS管有增强型和耗尽型两种,同时有P、N两种沟道结构,故有4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