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下面电源的输入电阻问题

楼主(2007-09-01):
刚才看到一个电赛预测题,题目部分要求如下:
系统功能具体要求如下:
(1)基本输入信号:
电  阻:电阻0~1MΩ。
输入的恒流电流源: 电流范围0~100mA,开路电压>20V,输入电阻≤50Ω。
输入的恒压电压源: 电压范围0~20V,输入电阻≥100KΩ。
  怎么以前没听说过这种电源的输入电阻,而且电流源输入电阻小,电压源输入电阻大,这和电源的输出电阻有关系吗?我都被弄糊涂了!题目有没有搞错啊!

网友A:
电子大赛打算做个三用表?

网友B:
三用表做好了也不容易

楼主:
是多用表啊

   做一个多功能自适应电参数测量,能自动识别电压,电流以及极性,还要测电阻和电容。
   maychang你看上面的电源的输入电阻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如果是多用表,当然测电流时输入电阻要小

测电压时,输入电阻要大

楼主:
回楼上

   我也这样想的,可他题目了输入电阻是对电源规定的,估计是题目有问题。

网友D:
oy

有方案了没

网友E:
题目出得是有问题,很容易误解

网友B:
回楼主

把“输入的恒流电流源:”和“输入的恒压电压源:”去掉,还好理解一些。本来输入电阻等就是对测量仪表的技术要求,与被测量或被测设备无关。

网友F:
题目很含糊。

题目里没说要做出什么东西呀?只有几个参数?
4#说“做一个多功能自适应电参数测量,能自动识别电压,电流”?
这样的自动识别一般怎么实现的?

同一个输入端,无须选择直接连入电路就可以测电压、电流?它知道我要测什么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