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矩形波咋出不来呢?

楼主(2007-09-02):
我想用NMOS管得到一个24V的矩形波,输入Vg=Vi是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的矩形波,我想通过下拉电阻得到输出是24V的矩形波,可是怎么得不到我想的波形呢?谢谢高手指教,我是新手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源输出器(源跟随器)

要得到24V矩形波,负载电阻应该放到漏极。但负载电阻放到漏极,得到的是与输入反相的矩形波。

网友B:
唉,这种帖子应该放到新手园地去……

网友C:
将电阻移到MOS管的D端,信号从D端取出

网友D:
建议

1、先学习MOS基础电路知识
2、再看MOS元件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