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固话短信收发器?

楼主(2007-09-02):
  最近跟进一个固话短信收发器项目,并要实现收短信时不振铃功能,电信局送来的FSK信号是:首先振铃信号,然后送信息(短信/来电),送的短信只有第一次振铃,而来电会振铃下去。

  要实现这个功能做法是控制一个开关电路将第一次振铃去掉,现在已在某台电话机实现了此功能,但换到别的电话就不行了,振铃依然能进来,需要在程序里调整“开”和“关”的位置才行,这台好了,换回原来那台又不行了,这怎办好?为什么会这样的?怎样才能适应所有的电话机?

网友A:
你得先说说你是怎么做的呀?

楼主:
re

要实现这个功能做法是控制一个开关电路将第一次振铃去掉,具体做法是检测到是第一次振铃时,延时, 切断线路,检测到没振铃送进来时,开通线路

对不同的话机,就要调整不同的延时时间才行,有的话机在检测到是第一次振铃后要早一点切断,有的话机要迟一点切断

怎样才可以兼容所有话机?

网友A:
第一次振铃结束时才开通线路就可以

网友B(2008-10-16):
这个

是不是两个电话机从电信送来的信号制式不一样啊.

网友C:
电话振铃要用cpu控制,做到第一次不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