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uF/1000V 电容和0.1uF/250V AC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9-02):
同样为两脚陶瓷,蓝色圆型,为无极性,两都在电参数上有什么不同?可否以0.1uF/1000V 替换0.1uF/250V AC的?

网友A:
很可能不行

楼主说的 0.1uF/250V AC 电容可能是安规电容,其技术要求与普通电容有很大不同。

网友B:
看应用场合,没特殊要求可以替代

楼主:
二楼

不是安规电容,就是普通的电容。安规电容是长方体,要比这大得多。

网友C:
可能是做过压保护用的吧?

网友D:
耐压有区别

250V AC 其峰值电压为350V ,加上安全系数+100%也就是700V 。如果两者都是无极性电容、电路频率又不太高,在电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互换。

网友E:
如果是做开关电源,一般不要轻易换用不同耐压等级的

因为很有可能影响电源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