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讨论一下这个精密整流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07-09-03):
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精密整流电路,我分析的结果为:
Vi为正弦波的正半同期时;Vo/Vi=1-R2*R4/R1*R3
Vi为负半周期时:Vo/Vi=1+R4/(R1+R2+R3)
但仿真一下好像结果不符,肯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分析错了

分析错了,当信号在正弦波的负半周期时,后级运放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器!
仿真时,如果R1R2都设为较小值,整流效果会好很多.该电路为负半波整流,即信号的正半波被截止.当R1R2的值较小时,正半周期截止效果要好很多,不知为何请大家讨论下,找出答案!!!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这样的

1,当UI>0,
   U0=UI*{(1+R4/R3)-(R4/R3)*(1+R2/R1)}
   当R4=R3,R2=2R1 , U0=-UI
2, 当UI<0,
   U0=UI*{(1+R4/R3)-1}
   当R4=R3, U0=UI
   结论:当R2=2R1, R3=R4, 此电路为取负绝对值电路。
   如将电路中两二极管反向,则此电路为取正绝对值电路。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多谢楼上仁兄!

多谢楼上仁兄!
不过我还是认为当信号处于负半同期时,后级运放是一个电压跟随器,与R3R4的值无关!前级运放的功能是将正半周期信号放大(1+R2/R1)倍,负半周期不放大输出(这个我搭了一个实物电路验证了一下).当R4=2R3时,电路可以实现对信号取负绝对值!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学电子要多动手哟!

楼主:
本人顾大鹏,杭州工作

网友B:
帮顶一下,

俺也不明白Vi<0时电路的工作原理,
哪位帮忙解释一下吧。

网友B:
当VI<0时,第一级运放的反馈支路应该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R2被短路,第一级运放成为一个射随器?

网友C:
请问输入小于0时怎分析啊?

楼主:
Vi<0时

Vi<0时,我觉得是R2被短路,然后后级运放的两个输入端都是Vi,由叠加定理得Vo=Vi.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反正结果应该是这样的,我仿真过了,并且也搭了个电路,效果也相似!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B:
当VI<0时,D1 ON,D2 OFF,

A1应该是没有输出的呀。

网友B:
接LS,

那么R2和R3之间这点的电位该如何计算?

网友B:
明白了,

Vi<0时,D1ON,D2OFF,
此时R2中无电流,但A1仍
工作在跟随器状态,故R1和R2
间的电位为Vi,因R2中无电流不产生压降,
R2和R3间电位仍为Vi,而A2的输入也是Vi,
而R3和R4中均无电流流过,故Vo=Vi.

网友B:
贴个EWB图

网友B:
再来一个

网友C:
感觉

看了LS的图,感觉Vi<0时,R2上还是有压降啊。 请彭工来解惑下吧........

网友B:
LS,R2没有压降的,

图一,10mV/div,
图二,20mV/div.

网友C:
想清楚了~~~

网友D(2015-04-25):
可以找找好多年前在21IC发表的十种精密整流电路,其中一个电路的二极管画错了,还更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