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椭圆滤波器

楼主(2007-09-03):
(无正文)

网友A:
椭圆滤波器

里面的“椭圆”是指一类函数,满足这些函数特性的滤波器叫椭圆滤波器。

楼主:
它是数字滤波器吗

能不能在万用板上搭出来的.有源 的还是无源的啊?

网友B:
你也是参赛的吧

你也是参赛的吧

网友C(2012-07-20):
椭圆滤波器的截至特性很好,允许通带阻带均有起伏,

网友D:
考尔滤波器

网友D:
无需设计软件 ,直接归一化查表换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