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偶信号的采集。

楼主(2007-09-03):
我需要测量 5 路 k 型热电偶信号,我现在的思路是5 路信号进来后直接给模拟开关,模拟开关后面再接信号的放大、调理电路。请问这样做的话对模拟开关有什么要求?改选何种型号?

网友A:
我们已经有8路的现成产品了,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我们已经有8路的现成产品了,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并且还是LCD的屏幕显示。

网友B:
dd

信号与模拟开关之间加运放缓冲,因为是直流信号对模拟开关要求不高

网友C:
现在已经有K型热电偶数字模块买了!

MAX6675直接与K型热电偶相连,内部集成了运放、A/D出来就是数字信号,供给单片机

楼主:
MAX6675 是好东西,就是太贵了。

问题在于我要测量多路温度,难道要用多个 MAX6675 吗?用模拟开关来进行多路切换的思路是对的,关键在于要选好模拟开关。

网友D(2010-01-08):
信号弱绝对不能进模开关

网友E:
买一个现成的拆来看

网友F:
最好加运放驱动,这样和后面的线路连接时才不会发生信号衰减或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