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市网电压采样方式这个话题

楼主(2007-09-03):
我想做一个采集市网电压的采集电路,有两种思路:1,用互感器把市电压衰减,然后采集衰减后的电压,软件里乘以相应相应的衰减因子;2,用精密电阻分压,大家还有别的思路吗,二者采用哪个好一点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不太了解这个测量

很遗憾!

网友B:
好像除了互感器没有啥别的好办法

网友C:
感受

用精密电阻分压不可行,因为分压的误差太大了,这个我经常做的.我也要测高压,外用表量程不够.你可以先在低压部分分压实验一下,很不准的

网友D:
电阻采样用在直流电路还可以

 用在交流电路不太理想!

网友E:
滤波后再用精密电阻?

滤波后再用精密电阻?

网友F:
用互感器比电阻分压好处在于与市电隔离

市场上有小型互感器出售,体积不大。不过,价格不菲。

网友G:
都可以

都可以.
1,互感器体积大些,成本高,但发热小,隔离安全.
2,精密电阻体积小的多,成本低的多,但发热,且无隔离,生产调试要注意安全.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