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采集脉搏信号不稳 急用,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07-09-03):
这几天做了个传感器采集脉搏信号的处理电路,但输出的4V左右的脉冲信号不稳定,无法让但单片机计数,请各位大虾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如何改进?

一下是电路图:

网友A:
输入端应该有钳位电路

要监测正脉冲还是负脉冲要对输入信号钳位。

网友B:
3脚对地要接电阻,不能悬空。

网友C:
AD620这么用

实在可惜。

楼主:
谢谢阁楼~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