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东 应该把这样的**永久保存

楼主(2007-09-04):
接受走南闯北的建议,仿照匠人的砍单片机“专题讨论”开设这个论题,我们也砍一砍模拟。先砍最的电阻吧。

你认为电阻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话题,都可以讨论,包括非技术性的什么趣味的话题或问题,包括诗词,包括你的奇遇。。。。

注:我称之为专帖而不是专题,主要是考虑内容上的庞杂----就是最简单的电阻,也是非常庞杂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1&t=2663658&tp=%u5EFA%u8BAE%u7248%u4E3B%u5F00%u4E2A%u4E13%u9898%u8BA8%u8BBA

楼主:
电阻在线测试的新方法

电阻在线测试的新方法*

沈达逊 田成凤
(华中理工大学 武汉 430074)
  摘要 电阻在线测试一般采用“隔离”技术。本文提出一种采用电阻网络变换原理的电阻在线测试新方法。从设计思路、测试原理、实测数据和误差分析等方面论述该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 隔离 在线测试 电阻
0 引 言
  电阻在线测试是指检测已焊接装上电阻的印刷电路板,在不断开电阻的情况下进行的测试。在线测试技术的研究是电子产品质量检验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一种新颖的电子测量技术,在科研和生产的许多领域中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电阻在线测试一般采用所谓隔离技术[1、2、4],即用输出阻抗很小的直流电压源和运算放大器在理想时的虚短特性实现被测电阻周围两个旁路等效电阻的隔离;但电压源的输出阻抗不可能为零,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也不可能为无穷大,于是就导致了这种在线测试方法存在一定的原理性误差。隔离技术中提出的“四线测量”和“六线测量”方式,虽然可以提高测试准确度,拓宽测试范围,但测试线路复杂,构成的系统成本很高,而且测试夹具又容易挠曲等缺点。本文提出的电阻在线测试新方法是利用电阻网络的变换原理,其测试原理新颖,方法简单易行,系统成本低,测量准确度高,测试范围宽;该方法不仅适于大面积印刷板的电阻在线自动测试,而且也适于一般电子线路及电子仪器的维修。
1 设计思路和测试原理
  电阻在线测试技术中,与被测电阻的有关电路应该能化简为三角形网络结构[2]。(图1)三角形电路的三个臂分别为被测电阻Rx和两个旁路等效电阻Ra,Rb组成。图中C点为印刷电路板上选定的点。设RAB、RAC、RBC分别表示三角形电路AB、AC、BC两端的等效电阻;RAB、RAC、RBC与Rx,Ra,Rb的关系式为

  众所周知,通过星—三角变换,知道了星形电阻就可以求得三角形电阻,而星形电阻又很容易由已知等效电阻RAB、RAC、RBC求出,这就是新的电阻在线测试方法的设计思路。

 图1 三角形结构

    图2 星形电阻与三角形电阻电路

图3 复杂网络采取的措施
  图2为电阻星形联接和三角形联接。由星形电阻电路可得以下关系式

由式(2)可求得

由星形电阻电路和三角形电阻电路互换关系可得到
               (4)
将式(3)代入式(4)中,整理后即可得到被测电阻Rx的表达式

  由式(5)可知,新的电阻在线测试方法是用欧姆表分别测出三角形电阻网络的等效电阻值RAB,RAC,RBC,然后代入式(5)运算,即可以获得被测电阻Rx的实际电阻值。
2 具体实施
  实现电阻在线测试的前提条件是与被测电阻Rx有关的等效电路应化简为三角形电阻网络,这对于本文提出的测试方法还是采用隔离技术的在线测试都是必须满足的,不然将会产生原理性误差。
  电阻在线测试时,三角形电阻网络的C点选择很重要,文献[3]称C点为防护点。在实际测试时,防护点的个数可根据线路需要添加;防护点的运用往往能使一眼望去毫无办法的线路大为改变,其运用技巧却来自大量的实践及对测试线路的周密分析。
  若与被测电阻Rx有关的网络是很复杂的,如图3所示电路。这时可对复杂网络1、2采取添加两根连接导线的办法来屏蔽其影响;图中连接导线为虚线表示。这样一个复杂的网络很快就化简成为简单的三角形网络结构。
  对于串联电阻网络的电阻在线测试,可以直接应用本文提出的方法测试之;对C点可在串联电路内任意选定。
3 测试数据和误差分析
  本文提出的测试方法用图4所示的桥式电路验正其原理的正确性和准确度。图中用连接导线将电桥电路的C、D点连接在一起,如图中虚线所示。这样整个电路就可以按三角形网络结构处理了。

          图4 桥式测试电路
  原理性实验中,被测电阻Rx以三种大小不同阻值的金属膜电阻器接在桥电路中,分别用本文提出的方法测试;测试的数据列于表1。实验中采用DT-930 4位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200Ω,2kΩ,20kΩ,200kΩ,2000kΩ共五档)测量被测电阻实际值Rx和RAB、RAC、RBC的阻值;该表电阻档的准确度为±(0.2%读数+1字)~±(0.5%读数+5字)。
         表 1
被测电阻实际值Rx(kΩ)RAB(kΩ)RAC(kΩ)RBC(kΩ)按式(5)计算电阻值Rx(kΩ)相对误差(%)
0.01020.01020.27670.28320.010190.1
99.81.88620.33361.5630100.19-0.4
15081.91970.33451.58591518.29-0.7
  本文提出的电阻在线测试方法,由于未采用隔离技术,因此完全消除了由隔离两旁路等效电阻引起的测试误差。由式(5)可知,新的电阻在线测试方法的测试准确度取决于对RAB、RAC、RBC测量的误差和运算误差。要提高该方法的测试准确度关键是提高测试电阻的准确度。
  通过大量印刷电路测试在线电阻表明,在一般的测试条件下,在线被测电阻在10Ω~2MΩ范围内,测试准确度优于1%。
参考文献

  [1] 孙昌龄,电子测量技术,1988,(1):7—10
  [2] 陈朴,电测与仪表 1988.(11):37—39
  [3] 胡亦斌,电子测量技术,1981,(3):29—33
  [4] Michael Smith.Genrad,New Electronics,1987,20 (11):23—24
A New Method of In-circuit Measurement of Resistance

Shen,Da—xun Tian,Cheng—feng
(Huazhong Univ.of Sci.and Tech. Wuhan 430074)
  ABSTRACT:Isolating technique is usually used in in-circuit measurement of resistranc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method of in-circuit resistance measurement based on conversion principle of the resistance network,and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from design,measuring principle,testing data and error analysis.
  KEY WORDS:Isolating,In-circuit,Resistance.

相关链接: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yqyb/980305.htm

楼主:
星形电阻网络与三角形电阻网络的等效变换

§ 2-6 星形电阻网络与三角形电阻网络的等效变换

  图2-6-1(a)(b)所示三端电阻网络分别称为星形(Y 形)电阻网络和三角
形(△形)电阻网络。

星形电阻网络与三角形电阻网络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等效变换。

(1)、由三角形电阻网络变为等效星形电阻网络
星形网络中①、②两端间的端口等效电阻(③端开路)由串联组成,三
角形网络中①、②两端间的等效电阻(③端开路)由串联后再与
联组成。令此两等效电阻相等,即得
            (③端开路)         (2-6-1)
同理        (①端开路)         (2-6-2)
            (②端开路)          (2-6-3)
由式(2-6-1)至(2-6-3)联立得
                                (2-6-4)
                                (2-6-5)

                               (2-6-6)
    以上三式是由三角形电阻网络变为等效星形电阻网络时计算星形网络电阻的
公式。这三个公式的结构规律可以概括为:星形网络中的一个电阻,等于三角形
网络中联接到对应端点的两邻边电阻之积除以三边电阻之和。
(2)、由星形电阻网络变为等效三角形电阻网络
可将式(2-6-4)、(2-6-5)、(2-6-6)对联立求解
得         (2-6-8)
          (2-6-9)
           (2-6-10)
    这是由星形电阻网络变换为等效三角形电阻网络时计算三角形网络电阻的公
式。这三个公式的结构规律可以概括为:三角形网络中一边的电阻,等于星形网
络中联接到两个对应端点的电阻之和再加上这两个电阻之积除以另一电阻。

(3)、对称三端网络(symmetrical  three –terminal resistance network)
三个电阻相等的三端网络称为对称三端网络。
对称三端电阻网络的等效变换:
 已知三角形网络电阻为
 变换为等效星形电阻网络的等效电阻为
相反的变换是
就是说:对称三角形电阻网络变换为等效星形电阻网络时,这个等效星形电阻网络也是对称的,其中每个电阻等于原对称三角形网络每边电阻的。对称星形电
阻网络变换为等效三角形电阻网络时,这个等效三角形电阻网络也是对称的,其
中每边的电阻等于原对称星形网络每个电阻的3倍。
例2-6-1
相关链接:http://www.ise.sdu.edu.cn/web/dianluyuanli/wlkt/ketang/dier/ktd2-6.htm

楼主:
接地电阻简单的测量方法

接地电阻简单的测量方法

1 摇表测量法  测量前,首先将电位探测针P和电流探测针C分别插入地中,使它们与接地极E成一条直线,E、P、C三点间距离为20m。随后将E、P、C用专用导线接到摇表相应的接线柱上。测量时,以2r/s的速度摇动并对指示数逐渐进行调节,便可以直接从刻度盘上读出被测的接地电阻值。
2仪表测量法
  在隔离变压器B的电源两端中,分别接上电流表、电压表、开关,如图1。当开关闭合后,用电流表测出线路的电流。用高内阻电压表测出接地极E与临时接地极P之间电阻RE的电位差V。最后用RE=V/I公式计算出接地电阻值。

图1接地电阻仪表测量法3万用表测量法
3.1 三角形测量法。在接地体E的3m处,分别插入临时接地极P和辅助接地极C,使它们之间的夹角为30°~60°,如图2。然后用高精确度的万用表分别测出REP、REC、RPC电阻。最后用下列公式计算出接地电阻值。

RE=1/2(REP+REC+RPC)。

图2接地电阻三角形测量法3.2 直线测量法。在接地极E的3m和6m处,分别插入临时接地极P和辅助接地极C,如图3。若用万用表测得:RE+RP=8Ω,RP+RC=10Ω,RE+RC=6Ω,则可以用解三元一次方程组方法,分别求出RE、RP、RC的接地电阻值。

图3接地电阻直线测量法
相关链接:http://bbs.secu.com.cn/viewthread.php?tid=14287

楼主:
电阻的噪声是三大无源器件电阻电容电感的最特殊点

楼主:
电阻的种类

电阻的种类

厂家实用电阻资料----实用种类

楼主:
电阻器电阻加工类型与尺寸

电阻器电阻加工类型与尺寸

网友A:
哈哈,电阻还有这么多学问啊

又学习了,我还想请教一下电阻的热噪声问题,还有就是电阻阻值比较大时,存在比较大的电容分布,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平时应怎样应对呢

楼主:
电阻的术语 色码系统识别 阻值分度 零欧电阻

电阻的术语

德键电阻色码系统识别 阻值分度

零欧姆电阻器

零欧姆电阻器及跳线是用来联接 PCB 板上的两点线路而设计。德键提供的零欧姆电阻器和跳线,可应用於:
(1) 联接 P.C.板上两条线路。
(2) 电路设计变更,接点的增减联接。
(3) 改变电路接点的连接。适用於自动插件。

楼主:
关于1/f噪声

楼主:
各类型电阻使用注意事项

各类型电阻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电阻有没有耐压值这个参数?!

电阻有没有耐压值这个参数

http://blog.21ic.com/user1/48/archives/2006/17002.html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48/archives/2006/17002.html

网友B:
贴片可调5K和10K中间的阻值有哪些~~~

网上大都说松下标准可调阻值是……5K ,10K……

今天问供应商说有6.8K,但是货源少。

中间的咋不多涅~~~~

楼主:
0欧电阻阻值有多少?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0欧电阻阻值有多少?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经常有人这样问。
以下是部分参考答案,详细了解请打开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48/archives/2006/18878.html

A:根据厂家RCD的资料,0Ω电阻的阻值为mΩ级,通常可以通过的电流为安培级以上。封装上有两种,一种是导体裸露的,可以通过的电流比较大,另一种是加绝缘处理的——就象电阻外面被漆那样,可以通过的电流较小,如图1和图2所示。更详细的,可以阅读下面的帖子和帖子中的提供的资料链接。
应用中要注意,0Ω电阻除了有电阻外,还有μH级或nH级的电感,且不考虑布线造成的部分,PCB制板设计时要小心,特别是高频或高速设计。

图1:0Ω电阻  可通过的电流较裸露型的要小。在该产品系列中,它实际上就是封装成电阻一样的导线或就是一根外有绝缘层的导线。

图2:0Ω电阻   可通过的电流比较大。

参考pdf文件:
  • http://www.rcd-comp.com/rcd/rcdpdf/ZJ-Z-FA066.pdf
  • http://www.rcd-comp.com/rcd/rcdpdf/MC-FA033.pdf
  • http://www.rcd-comp.com/rcd/jumper.htm

  •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48/archives/2006/18878.html

楼主:
    焊错一只电阻的后果

    焊错一只电阻的后果http://blog.21ic.com/user1/405/archives/2007/35824.html
    焊错一只电阻的后果 --- 2007-3-6 16:19:00

    今天,车间人员焊接电路板,电源调整端的一只电阻焊错。电压由3.3变成了6.5

    工作了3个小时后发现。

    LPC932居然没有损坏!

    采用IEC标准的电阻值表示法http://blog.21ic.com/user1/1403/archives/2007/39500.html

楼主:
    电阻——我热,所以我脱

网友(2006-07-19):
    电阻——我热,所以我脱
        在维修中,罗亩发现大功率金属膜电阻也是损坏的焦点。

        在设计时,一般都根据电流来计算电阻的功率,并乘以一定的安全系数。但如果设计不合理,电阻流过大电流时产生的热量散发不出去,容易引起电阻过热损坏。缓慢损坏的现象是金属膜电阻的外皮逐渐发黄变焦,此时虽然仍可正常使用,但电阻的性能已经下降,阻值在高温时已经变化。经过大的浪涌电流损坏的电阻,一般外皮爆裂,此时即便量着阻值变化不大,也不能继续使用。

        罗亩的几点建议:
    1、如果阻值较小,空间允许,尽量采用水泥电阻代替。
    2、在设计时,把大功率电阻放在通风良好的位置,多个大功率电阻之间的间隔要足够大,一般要2厘米以上。
    3、对于比较重要的电源板,要加散热风扇,在照顾散热片时,也要照顾一下大功率电阻。
    4、散热片下方并不是大功率电阻的好位置。看到有的板子把大功率电阻放在T形散热片下方,而损坏的情况较多。原因可以是通风不好,而电阻的散热主要是靠通风,幅射散热太慢了。

        一点维修经验,反馈到设计中来。说得不对之处,欢迎批评斧正。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630/archives/2006/22171.html

楼主(2007-09-04):
    各种(实际上是若干种)电阻的特性

    碳膜电阻器(RT)
    材料:高温下将有机化合物(烷,苯等碳氢化合物)热分解产生的碳积在陶瓷肌体表面。碳膜电阻器阻值范围宽,由良好的稳定性,温度系数不大且是负值,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电阻器。

    超小型碳膜电阻:RT13 功率:0.125W 阻值范围:1-1M 允差:G,J,K环境温度范围: -55---125C 额定温度70 C 最大工作电压:150V温度系数:-400---1500PPM 最大重量: 0.1G

    碳膜电阻:RT-0.25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0-5.1M 允差:J,K环境温度范围: -55---100C 额定温度40 C 最大工作电350V 温度系数:-600---1200PPM 最大重量: 1.5G

    碳膜电阻:RT-1 功率:1W 阻值范围:27-10M 允差:J,K
    环境温度范围: -55---100C 额定温度40 C 最大工作电压:700V温度系数:-600---1200PPM 最大重量:3.4G

    金属膜电阻(RJ)
    材料:通过真空蒸发或阴极溅射,沉积在陶瓷肌体表面上一层很薄的金属或合金膜。
    特点:金属膜电阻比碳膜电阻的精度高,稳定性好,噪声, 温度系数小,金属膜电阻由于结构不均匀,因此使他的脉冲负载能力差。

    RJ13 功率:0.125W 阻值范围:100-510K 允差:,J,K
    最大工作电压:150V 温度系数:+-500PPM 最大重量: 0.1G

    RJ17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000-1M 允差:B,C,D
    最大工作电压:250V(脉冲500) 温度系数:+-25PPM(负温:+-100PPM) 最大重量: 2.0G

    RJ74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000-510K 允差:B,C,D,F
    最大工作电压:250V 温度系数:+-15PPM

    金属氧化膜电阻:(RJ)
    材料:利用金属氯化物(氯化锑,氯化锌,氯化锡)高温下在绝缘体水解形成金属氧化物电阻膜。

    特点:由于其本身即是氧化物,所以高温下稳定,耐热冲击,负载能力强。但其在直流下容易发生电解使氧化物还原,性能不太稳定。
    RY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1K 允差:J,K
    最大工作电压:250V温度系数:+-700PPM(负温:+-1200PPM)最大重量: 0.25G

    RY 功率:2W 阻值范围:1-10K 允差:J,K         最大重量: 3.5G最大工作电压:750V 温度系数+-700PPM(负温:+-1200PPM)

    RY70 功率:1W 阻值范围:10-1K 允差:D,F,G 最大重量: 3.5G温度系数+-200PPM(负温:+300PPM)

    化学沉积金属膜电阻(RC)
    材料:他是镀液中的金属离子在陶瓷肌体表面形成金属薄膜,他是利用化学反应进行镀膜。目前一般沉积的是镍膜。
    特点:由于化学沉积膜的电阻可以很低,可弥补精密金属膜电阻的低阻部分,由于化学膜反应时产生大量氢气使镀膜多孔,使其防潮性较差。

    RC11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2K 允差:J,K
    环境温度范围: -55---125C 额定温度70 C 最大工作电压:250V 温度系数:+-600---+-1000PPM 最大重量: 0.25G

    RC70功率:0.25W 阻值范围:1-1K 允差:J,D,F
    环境温度范围: -55---100C 额定温度40 C
       温度系数:+-200----+-300PPM 最大重量:0.5G

    合成膜电阻(RH)
    材料:将导电合成物悬浮液涂敷在基体上而得,因此也叫漆膜电阻。
    特点:由于其导电层呈现颗粒状结构,所以其噪声大,精度低,主要用他制造高压, 高阻, 小型电阻器。
    RHZ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0M-5.1G 允差:M,K
    最大工作电压:400V温度系数:+-3000PPM(负温:+-3500PPM)
        最大重量: 1.4G
    RHZ 功率:1W 阻值范围:10M-1000G 允差:M,K
    最大工作电压:500V温度系数:+-3000PPM(负温:+-3500PPM)
        最大重量: 3.2G

    合成实心电阻(RS)
    材料:将炭黑, 石墨等导电材料及其他材料混合后压制成一个实体的电阻器。
    特点:实心电阻的性能不如薄膜电阻,但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高可靠性。
    在卫星,海底电缆等场合常采用。
    RS11 功率:0. 5W 阻值范围:4.7-22M 允差:M,K,J最大工作电压:350V
    金属玻璃铀电阻:(RI)
    材料:将金属粉和玻璃铀粉混合,采用丝网印刷法印在基板上。
    特点:耐潮湿, 高温, 温度系数小,主要应用于厚膜电路。
       RI12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10M 允差:F,J,G,K
    最大工作电压:250V温度系数:300PPM额定温度: 70C

    SMT 电阻:(RI)
    材料:片状电阻是金属玻璃铀电阻的一种形式,他的电阻体是高可靠的钌系列玻璃铀材料经过高温烧结而成,电极采用银钯合金浆料。
    特点:体积小,精度高,稳定性好,由于其为片状元件,所以高频性能好。
    RI 功率:0.125W 阻值范围:50-10M 允差:J,K,M
    最大工作电压:63V温度系数:+-500PPM +-700额定温度: 70C
    尺寸:3.2*1.6mm
    RI13 功率:0. 25W 阻值范围:5.1-10M 允差:J,K,M,G
    温度系数: 500PPM额定温度: 70C尺寸:9*4.5mm
    RI 功率:0. 05W 阻值范围:50-10M 允差:J,K,M,
    温度系数: +-500PPM+-700PPM额定温度: 70C尺寸:2*1.25mm

    绕线电阻:RX
    材料:用高阻合金线绕在绝缘骨架上制造。
    特点:绕线电阻具有较低的温度系数,阻值精度高, 稳定性好,耐热耐腐蚀,主要做精密大功率电阻使用,缺点是高频性能差,时间常数大。
       RX21功率:2W 阻值范围:0.15-5.1K 允差:J,G额定温度:40C
       RX27功率:2W 阻值范围:2.2-33 允差:J,额定温度:70C环境温度范围:-55---275 绝缘电阻:1000mohm耐电压:1000V温度系数:250PPM

    融断电阻:他具有双重功能,正常工作时,起电阻作用,过载时电阻将迅速融断,起保险丝的作用,这种电阻在彩电中得到广泛应用。
    RRD 额定功率:1W阻值范围:0.47-1K 最大融断时间:10

    金属膜电阻(RJ)
    材料:通过真空蒸发或阴极溅射,沉积在陶瓷肌体表面上一层很薄的金属或合金膜。
    特点:金属膜电阻比碳膜电阻的精度高,稳定性好,噪声, 温度系数小,金属膜电阻由于结构不均匀,因此使他的脉冲负载能力差。

    RJ13 功率:0.125W 阻值范围:100-510K 允差:,J,K
    最大工作电压:150V 温度系数:+-500PPM 最大重量: 0.1G

    RJ17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000-1M 允差:B,C,D
    最大工作电压:250V(脉冲500) 温度系数:+-25PPM(负温:+-100PPM) 最大重量: 2.0G

    RJ74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000-510K 允差:B,C,D,F
    最大工作电压:250V 温度系数:+-15PPM
    化学沉积金属膜电阻(RC)
    材料:他是镀液中的金属离子在陶瓷肌体表面形成金属薄膜,他是利用化学反应进行镀膜。目前一般沉积的是镍膜。
    特点:由于化学沉积膜的电阻可以很低,可弥补精密金属膜电阻的低阻部分,由于化学膜反应时产生大量氢气使镀膜多孔,使其防潮性较差。

    RC11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2K 允差:J,K
    环境温度范围: -55---125C 额定温度70 C 最大工作电压:250V 温度系数:+-600---+-1000PPM 最大重量: 0.25G

    RC70功率:0.25W 阻值范围:1-1K 允差:J,D,F
    环境温度范围: -55---100C 额定温度40 C
       温度系数:+-200----+-300PPM 最大重量:0.5G
    合成实心电阻(RS)
    材料:将炭黑, 石墨等导电材料及其他材料混合后压制成一个实体的电阻器。
    特点:实心电阻的性能不如薄膜电阻,但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高可靠性。
    在卫星,海底电缆等场合常采用。
    RS11 功率:0. 5W 阻值范围:4.7-22M 允差:M,K,J最大工作电压:350V
    金属玻璃铀电阻:(RI)
    材料:将金属粉和玻璃铀粉混合,采用丝网印刷法印在基板上。
    特点:耐潮湿, 高温, 温度系数小,主要应用于厚膜电路。
       RI12 功率:0.25W 阻值范围:1-10M 允差:F,J,G,K
    最大工作电压:250V温度系数:300PPM额定温度: 70C
    绕线电阻:RX
    材料:用高阻合金线绕在绝缘骨架上制造。
    特点:绕线电阻具有较低的温度系数,阻值精度高, 稳定性好,耐热耐腐蚀,主要做精密大功率电阻使用,缺点是高频性能差,时间常数大。
       RX21功率:2W 阻值范围:0.15-5.1K 允差:J,G额定温度:40C
       RX27功率:2W 阻值范围:2.2-33 允差:J,额定温度:70C环境温度范围:-55---275 绝缘电阻:1000mohm耐电压:1000V温度系数:250PPM

    融断电阻:他具有双重功能,正常工作时,起电阻作用,过载时电阻将迅速融断,起保险丝的作用,这种电阻在彩电中得到广泛应用。
    RRD 额定功率:1W阻值范围:0.47-1K 最大融断时间:10PH 60秒

引用 网友C: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738/archives/2006/8537.html

网友D:
    说到电阻

    想起一道题目:一个平面被单位正方形无限分割,正方形每边都串着一个1欧姆电阻,问相邻两点之间的阻值是多少?对角两点?还有任意两点?
    还不是特别清楚这个问题的分析与详解,请指教!

网友E:
    回18楼,

    用等效电路法,用电流源注入一个节点,相邻俩点的支路电流为1/4, 即等效电阻:(1/4 * I * R )/I = 1/4 * R, 同理可解对角两点和任意两点(需要数列求和)

网友B:
    忽然想起,市场上鱼龙混杂的1/6W 1/8W 1/16W都可以相互替代

楼主:
smileage 的题很有意思

原理上,无限分割应该等价于无限扩张

网友F:
iC921有热敏电阻的应用资料么?

网友F:
有没有温敏电阻的详细资料和参数说明啊?

网友G:
电阻虽小,作用却大

电阻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是有很多电路一个电阻却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不加这个电阻,电路就不能工作,建议大家可以把电路帖出来,然后分析电阻的作用,我想这样效果会更好!

楼主:
通用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mov、雷敏,防雷、突波吸收器器件

通用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mov、雷敏,防雷、突波吸收器器件,突波吸收器,變阻器,VDR

楼主:
通用型压敏电阻(雷敏)的型号命名方法

通用型压敏电阻(雷敏)的型号命名方法

压敏电阻(雷敏)的保护接线方式

压敏电阻(雷敏)过压保护的数学原理及选择实例

零件降额-GB(七):电阻器降额准则

楼主:
压敏电阻器的伏安特性和电性能参数

压敏电阻器的伏安特性和电性能参数

网友H:
请问 那个窗口是怎么做的啊,还带滚动条的 呵呵

网友I:
使用iframe。不过不推荐这么做

直接给出连接,或者复制过来比较好,因为这样看不方便,还搞得页面千疮百孔的。

网友J:
IC921 不愧是斑竹

这个主题很好啊,电阻是电路里面最基础的期间,用好了能解决很多问题

楼主:
谢谢林老师赞扬!

我现在放进来的内容是暂时挑的,还不算正式讨论(目前也没有进入正式讨论),只能算是启动性质,希望人们从中挑出些问题来而已。有什么好主意,好内容麻烦您把它帖出来吧(可以专帖发出某个电阻专题)。

网友K:
挺好的,建议过一段时间做一个pdf文档

我已经根据awey的经验重新考虑电阻的功率;

楼主:
资料另找吧,自己找也可以

本帖主要进行问题讨论

引用 网友F: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2楼: iC921有热敏电阻的应用资料么?

网友L:
电阻的标称阻值系列与精度相关

E24系列中每一个数乘上正负精度可得一阻值范围,所有小范围都是头尾相接的,它们连在一起覆盖了所有可能的取值。不过批量制造的电阻器的阻值应该是以标称值为中心的正态分布。

楼主:
关于正态分布,需要好好理解

正态分布在统计学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分布。质量管理中的直方图,可能来源与此(到底是谁先谁后?),这是直方图:

正态分布(一)(里面的公式由不出来,嵌入网页吧)

还有:http://education.163.com/edu2004/editor_2004/kaoyan/041206/041206_167869.html
关于正态分布
2004年12月06日10:15:04 聚焦图书 潘正义

正态分布是概率论及统计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历年研究生入学数学考试中常考的内容. 首先总结一下相关知识.
一. 一维正态分布
假设随机变量x服从一维正态分布  , 它的分布函数为  ; 标准正态分布  的分布函数为  . 有以下结论成立:
1.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
2.   +  ;
3.  ;
4.  服从  ;
5. 假设随机变量  相互独立,   , 则 h 服从  ;
6. (作为5. 的特例) 假设随机变量  相互独立同分布于   , 则  服从  .
二. 二维正态分布
1. 假设二维随机变量  , 则x服从  ,则h服从  ;
2. x, h的相关系数  ;
3. x, h相互独立  x, h不相关 (对于非正态分布的二维随机变量的结论是: x, h相互独立Þ x, h不相关, 反之不然).
例1  设X, Y为服从正态分布N(a, s2)的随机变量, X与Y相互独立, 求E(min(X, Y)).
解. 令Z = X-Y, 则Z~N(0, 2s2).
所以

所以  .
例2 (2000年数学四) 设二维随机变量(X, Y)的密度函数为

其中    都是二维正态密度函数, 且它们对应的二维随机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它们的边缘密度函数所对应的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都是0, 方差都是1.
i. 求随机变量X和Y的密度函数  及X和Y的相关系数r(可直接利用二维正态密度的性质);
ii. 问X与Y是否独立? 为什么?
解. 由二维正态密度的性质
    ,     ,  (i = 1, 2)
i.

所以 E(X) = 0,  E(Y) = 0,  D(X) = 1,  D(Y) = 1

         =

ii. 由已知条件

所以   . 因此 X, Y 不相互独立.
例3 (2001年数学一) 假设总体服从正态分布  , 从该总体中抽取简单随机样本  , 其样本均值为  , 求统计量  的数学期望  .
解: 考察  . 将它们看成总体  中抽取的样本.
   该组样本的样本均值为:
   该组样本的样本方差为:
    样本方差为总体方差的无偏估计, 所以  .
    所以

楼主:
高斯占便宜:没有科学发现是以它最初的发现者命名的

详细了解:http://www.wiki.cn/wiki/%E6%AD%A3%E6%80%81%E5%88%86%E5%B8%83#.E6.AD.A3.E6.80.81.E5.88.86.E5.B8.83.E7.9A.84.E5.AE.9A.E4.B9.89

概要

正态分布是自然科学行为科学中的定量现象的一个方便模型。各种各样的 心理学 测试分数和 物理 现象比如 光子 计数都被发现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尽管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经常是未知的, 理论上可以证明如果把许多小作用加起来看做一个变量,那么这个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在R.N.Bracewell的Fourier transform and its application中可以找到一种简单的证明)。正态分布出现在许多区域 统计: 例如, 采样分布 均值 是近似地正态的, 既使被采样的样本总体并不服从正态分布。另外, 正态分布 信息熵 在所有的已知均值及方差的分布中最大,这使得它作为一种均值以及方差已知的分布的自然选择。正态分布是在统计以及许多统计测试中最广泛应用的一类分布。在 概率论, 正态分布是几种连续以及离散分布的 极限分布。

历史

正态分布首先由棣莫佛(Abraham de Moivre)在173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二项分布**中提出。(第二版The Doctrine of Chances1738年重新印刷)in the context of approximating certain binomial distributions for large n拉普拉斯对棣莫佛的结论作了扩展,发表在Analytical Theory of Probabilities1812年)。现在通常称之为棣莫佛-拉普拉斯定理。
拉普拉斯在误差分析试验中使用了正态分布。勒让德1805年引入最小二乘法这一重要方法;而高斯则宣称他早在1794年就使用了该方法,并通过假设误差服从正态分布给出了严格的证明。
“钟形曲线”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Jouffret 他在1872年首次提出这个术语"钟形曲面",用来指代二元正态分布(bivariate normal). 正态分布这个名字还被Charles S. PeirceFrancis GaltonWilhelm Lexis1875分布独立的使用. 这个术语是不幸的,因为它反应和鼓励了一种谬误,即很多概率分布都是正态的。 (请参考下面的"实例")
这个分布被称为“正态”或者“高斯”正好是Stigler名字由来法则的一个例子,这个法则说“没有科学发现是以它最初的发现者命名的”。

正态分布的定义

有几种不同的方法用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最直观的方法是概率密度函数,这种方法能够表示随机变量每个取值有多大的可能性。累积分布函数是一种概率上更加清楚的方法,但是非专业人士看起来不直观(请看下边的例子)。还有一些其他的等价方法,例如cumulant特征函数动差生成函数以及cumulant-生成函数. 这些方法中有一些对于理论工作非常有用,但是不过直观。请参考关于概率分布的讨论。

补充

正态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
一种概率分布。正态分布是具有两个参数μ和σ2的连续
型随机变量的分布,第一参数μ是遵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均值,第二个参数σ2是此随机变量的方差,所以正态分布记作N(μ,σ2 )。 遵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的概率规律为取 μ邻近的值的概率大 ,而取离μ越远的值的概率越小;σ越小,分布越集中在μ附近,σ越大,分布越分散。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特点是:关于μ对称,在μ处达到最大值,在正(负)无穷远处取值为0,在μ±σ处有拐点。它的形状是中间高两边低 ,图像是一条位于x轴上方的钟形曲线。当μ=0,σ2 =1时,称为标准正态分布,记为N(0,1)。μ维随机向量具有类似的概率规律时,称此随机向量遵从多维正态分布。多元正态分布有很好的性质,例如,多元正态分布的边缘分布仍为正态分布,它经任何线性变换得到的随机向量仍为多维正态分布,特别它的线性组合一元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最早由A.棣莫弗在求二项分布的渐近公式中得到。C.F.高斯在研究测量误差时从另一个角度导出了它。P.S.拉普拉斯和高斯研究了它的性质。
生产与科学实验中很多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都可以近似地用正态分布来描述。例如,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强力、抗压强度、口径长度等指标;同一种生物体的身长、体重指标;同一种种子的重量测量同一物体误差;弹着点沿某一方向的偏差;某个地区的年降水量;以及理想气体分子速度分量,等等。一般来说,如果一个量是由许多微小的独立随机因素影响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量具有正态分布(见中心极限定理)。从理论上看,正态分布具有很多良好的性质 ,许多概率分布可以用它来近似;还有一些常用的概率分布是由它直接导出的,例如对数正态分布、t分布、F分布等。

补充

高斯分布,也称正态分布,又称常态分布。对于随机变量X,其概率密度函数如图所示。称其分布为高斯分布或正态分布,记为N(μ,σ2),其中为分布的参数分别为高斯分布的期望方差。当有确定值时,p(x)也就确定了,特别当μ=0,σ2=1时,X的分布标准正态分布。μ正态分布最早由棣莫佛于1730年在求二项分布的渐近公式时得到;后拉普拉斯于1812年研究极限定理时也被引入;高斯(Gauss)则于1809年在研究误差理论时也导出了它。高斯分布的函数图象是一条位于x轴上方呈钟形的曲线,称为高斯分布曲线,简称高斯曲线。 取自"http://www.wiki.cn/wiki/%E6%AD%A3%E6%80%81%E5%88%86%E5%B8%83"
/////////////////////////////////////////////////////////////////////////////////////////
注4: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又名高斯分布(Gaussian distribution),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率分布,正态分布曲线也被称为高斯钟形曲线。但高斯并不是发现正态分布的第一人,第一人是法国数学家棣莫佛。定理以“高斯”命名完全符合斯蒂格勒命名法则——“没有科学发现是以它最初的发现者命名的。”
http://www.ipang.net/maths/6-2

网友M:
..

电阻是什么造的??

网友N:
请教各位!

       大家好!   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来我这里讨论电阻.....
                                  谢谢!

网友O:
弱弱的问一下

贴片电阻的阻值种类有普通金属模电阻的多吗?

网友P:
我错在那里?

我初二时在校广播站管管扩大机。机房在二楼。楼梯没有路灯,关机回宿舍时,很不方便。老师不在,自已动手装个路灯吧。用的是很细的线,从二楼拉到楼下,在楼上装个灯,楼下装个拉线开关。通电后,灯是亮了,真开心!跑到楼下一拉拉线开关,灯灭了。一拉,亮,一拉,灭。不断反复拉着。这下可在老师前吹牛了!先关灯吧,拉灭后,刚一转身,灯慢慢的亮起来了,亮的很不正常,有点怕。再一拉,正常的亮了。急忙上楼把它折了,牛也不想吹了。后来给老师一说,后果可想而知。当时还不知错在那里。原来还是电阻!我错在那里?

楼主:
多细的线啊?liyuqi

网友J:
电阻应用之一

这个论坛里以前有个题,怎样把负5V TO 正5V变化的信号线性转换成0-5V的信号,当时开始大家给出很多非常复杂答案,其实只要二个电阻和一个电源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电源本来电路里就要的,那么只是二个电阻解决了这个问题.想传个图不知怎么传不上来.

网友Q:
我想請教的是在網葉裏面怎麽發帶下拉條的那種?

現在都用smd得了
色環的基本不用了

网友R:
郁闷啊

我连最基本的电阻读数都不会  总觉得在读色环时有点色弱   别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找个电阻还要动用万用表测试   你说这郁闷不郁闷

网友Q:
樓上你夜市入們級的把 多看一眼就看出來了

楼主:
未必吧?

高手往往在简单的地方出纰漏

网友S:
斑竹辛苦了....

学习了

网友T:
对电阻的了解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102的精度低于1001
仅此而已
看来要补的东西太多了
向此贴致敬

网友L:
拿个表量一下不好吗?

干嘛读色环?

棕1红2橙是3,4、5是黄绿6是蓝,7紫8灰白是9,黑色圈圈是零蛋。

网友U:
我觉得应该从外部特性开始

对大多数人,了解主要指标,会根据要求选型就可以了
普通固定电阻的主要指标:

静态精度指标:初始精度、非线性
交流特性指标:频率特性、有感/无感
噪声指标
稳定性指标:温度系数、时漂
极限指标:耐压、功率

做实际产品还要考虑:
线膨胀系数(SMD 的)、机械强度、温度范围、引脚/电极抗氧化、耐腐蚀

网友V(2007-10-10):


网友W:
电阻的大小

电阻太大或者太小时回有什么不好?

网友X:
电阻有耐压,我获益非浅

难怪我1M的电阻老坏,现在总算明白了

网友Y:
水泥电阻是什么样的电阻?

网友Z:
I-V转换电路中反馈电阻大了会有什么坏处?

比如100M电阻1G电阻?

网友AA:
收藏了,以免找不到

网友AB:
一个关于电阻的旧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1616557

网友AB:
关于Charles Renard和他的preferred numbers

http://www.answers.com/topic/preferred-number?cat=technology

看不懂的请用词霸.俺就不翻译了.

网友AC:
模拟技术

用电流源注入一个节点,相邻俩点的支路电流为1/4,

网友AD:
电阻

这个容易

网友AE(2007-11-15):
.

先顶再看,然后再讨论

网友AF:
感觉帖子热不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