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 结婚 就要 拜 天地

楼主(2007-09-04):
地,是电路里最大的事!!

网友A(2007-11-12):
关于回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4楼: 的确,有时俺觉得回流路径不好确定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0楼: 沿阻抗最小路径回流

这个说明,路径很复杂!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对于场来说简单的很。不过需要理想化。
1、阻抗不匹配的长度要小于波长的1/20。比如1.25G的信号,要短于1mm。即使负载完全反射,也就是5%的驻波比,忽略。
2、要有完整的无限大的反射地,按照阻抗计算的公式,反射层的宽度大于20倍的层间距,即可认为是。忽略一些其他的。

在外面包地的意义不是很大,并且使得阻抗难以计算,原因是距离和铜的厚度有限。以为电场基本集中在其和地之间。如果介电常数和线宽等不变,理论上电磁场可以无限传输下去,如果有变化了就会反射。

差分线 由于差分,信号相生(电生磁,磁再生电,差180度),等效于阻抗变小。等效电路为在两个线的正中间为一个无线大的垂直平面后忽略对方的存在。因为电磁场的磁力线在这里是垂直的。对于场(也就是符合平方反比定律的理论)等效是最好用的计算方法,不要相信偏微分方程组是可以随时简单理解的。

网友C(2007-09-04):
我来起个头

模拟地
数字地
信号地
大地
保护地
系统地
屏蔽地
参考地
虚地
交流地
直流地

自留地

网友D:
地乃万物之根

万物之本

楼主:
awey 差不多讲完了

安全地(保安地) 防雷地 触地/故障地 高阻地 隔离地 ……

网友E:
强烈赞同:地,是电路里最大的事!!

我一直强调PCB layout应该先布地线、电源,再信号线,然后删掉所有地线铺铜,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都是先不连地线,而是最后一次铺铜,结果板子做出来老是干扰
多多,可靠性极差...

网友F:
同意

8过我layout是先走最重要的信号线,给它们包地,打地孔,再电源,再次要信号,最后铺地.不明白为什么要删掉所有地线再铺铜,请教小x?

网友G:
为什么要删掉所有地线再铺铜?

why?

楼主:
闪闪高人啊

问得这么尖锐、这么彻底

网友H:
看来下次画板一定要改过来了

一直没有先走地线和电源的习惯,尽量看到资料上都这么写。
包地,打地孔,也没怎么试过,看来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I:
与 xwj 作法相同

先布地线和电源线。
是否铺铜,看情况,要求很低的就不必铺铜。

网友J:
搬个板凳

网友K:
我习惯首先布电源,然后是地线

然后是功率电路,然后是重要的信号电路,然后是其它,然后是......................................找个mm聊聊

网友L:
先把最大的电容的位置确定好,材质选好

   其余的都是线

网友M:
“地”还是最贵的

当初我们学校自己研制的那台计算机,其电缆所用的“地”屏蔽网全都是渡金的。后来淘汰下来还卖了不少钱呢。

网友N:
多层板,一层地和电源,可以先信号啊

网友O:
插曲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_^

楼主:
maychang也是“为什么要删掉所有地线再铺铜?”

为什么?不删除就敷铜不好吗?请详解!

网友P:
不删地线,网格覆铜的话,网格中的地线就不成网格咯

而且,删除地线后覆铜,再做DRC,能确保所有的地线都接在覆铜上

网友I:
同意 一级菜鸟

网友Q:
处理好地线不容易

在画PCB的时候,很多都是地线画的不好不能达到期望效果,看来地线要好好研究一番

网友F:
原来是指网格覆铜,那当然是删。

若是铺实铜就不必了吧。

网友M:
在PROTEL中,一般是将“地”网络隐藏,最后再铺铜网。

网友R:
小弟的理解

楼上很多大侠都讲了地线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到二楼 awey 的几个地线的关系。我很想听听大家是如何理解的。

我认为,地线其实一个系统、模块、信号的参考电位。
有一种电源叫做隔离电源,该电源的输出电位可以被悬浮在上千上万付电压上,从而给高压系统供电。

对于信号而言,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模拟信号,数字信号。要使它们之间互不干扰,就是让模拟信号的参考点(模拟地)与数字信号的参考点(数字地)分离开,不要有共用走线,也就使单点接地。

从信号完整性的角度来说,让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都自成回路。

小弟见识有限,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S:
o ?

覆实铜的话,数字地模拟地分开后,地就不是那么严重了吧?

网友T:
网格铺铜与铺实铜有什么区别?

哪个效果更好?或是分别有各自的应用场合?
一级菜鸟提到的铺网格铜时,不删地线就的话,那原来走的地线确实不是网格,为什么非要网格?

网友P:
为什么要网格覆铜,原因是:

实心覆铜可能在焊接加工流程中造成几个后果
1、大面积覆铜的铜皮起泡
2、造成印刷板弯曲变形
3、与大面积覆铜相联接的焊盘无法得到足够的热量,造成虚焊。

总之,就是为了保证PCB的各个区域热容量基本一致,受热均匀。

当然,对小面积的PCB板,实心覆铜也没太大问题。

网友U:
不同的地怎么连起来也很重要

不同的地怎么连起来也很重要

网友V:
大面积敷铜后不同地之间的回路电阻很地,这样也不错

网友W:
赞同xwj的意见,但是有时候也不好处理

xwj的意思是地线先铺好可以做到单点接地,特别是数模接口处,这样地线不至于被信号线隔离,所有的信号线走完后再铺铜,为了好看把已连接的地线删除。
但是有时候也不太容易采取xwj的方法,特别是把四层扳改成二层时。

楼主:
好,更具体要求地说,是不同功能的或不同工作性质的地

引用 网友U: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9楼: 不同的地怎么连起来也很重要

不同的地怎么连起来也很重要

网友X:
目前还没有太打感觉

目前还没有太打感觉

网友Y:
...

看书上说。。EMC里90%的问题都是因为地线不当引起的。。。

网友Z:
脚踏实地啊

网友AA:
其实主要就是回路分析

PCB上其实是n多的电流回路,做到每个电流回路面积最小、回路尽量不要有公用,如果有公用的段就尽量缩成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I:
楼上说到了实质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AB:
38楼很是深入浅出阿

前阵子高精度测量仪器AD采样的值很不准。。跟地有很大关系阿。。郁闷中

楼主:
根据你们的意见,看来地是维持电路秩序的关键

为了通俗解释或理解,不知道找什么样的通用理论或道理比一比为好。

网友AC:
搬个板凳

  听

网友AD:
有没有专业点的理论书籍介绍??

有没有专业点的理论书籍介绍地线的关系、影响、覆铜等问题??学习中。。

网友AE:
看到一块板上,模拟地和数字地是用0欧姆电阻连接的

网友AF:
看来地这个东西还是要好好的研究研究

网友AG:
应该先铺总线

PCB LAYOUT的顺序应该是:总线,地线,电源线和其他信号线,因为总线是一个系统能否实现的关键

网友:
学习

如果使用共用地会不会造成回环??

网友AH:
板凳听课

网友AI:
支持

地线走线问题的确是模拟电路设计的核心问题,也是不太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首先,必须熟悉地线走线规则并牢记于心,到实际操作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

其次,要有系统观念,把整个系统当作一个板子处理,规划好整个系统的地线走线,处理好多个板子之间的地线问题。

以上为小弟愚见,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J:
无"地"------------

乃PCB最高境界!!!

网友AK:
此话很高深,不知道如何理解

但我相信它是非常正确的。

引用 网友AJ: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2楼: 无"地"------------

乃PCB最高境界!!!

网友AL:
选择一条线来当作地线,当作参考点,

这样方便设计,有个基准。并且还可以减少干扰,因为大面积的参考面,会起到屏蔽作用,
参考面的阻抗也会比较低。

网友AM:
我的见解!

 我习惯把电源电路放在第二层或中间几层,可以减少磁场干扰!

网友AN:
找块地儿躺会儿

网友AO:
_

地就是参考点。

网友AP:
RE:23楼--单点接地

“要使它们之间互不干扰,就是让模拟信号的参考点(模拟地)与数字信号的参考点(数字地)分离开,不要有共用走线,也就使单点接地。

”
请教你在实际工作中是怎么做到模拟地与数字地分离开的?谢谢!

网友AQ:
学了不少

网友AR:
偶觉得现在还讨论电路里的——地

嘿嘿,不知道怎么说好,不太应该吧。
为什么呢?偶先说一些历史

很早,只有PNP管(锗材料)时,电路里的地是电源的+端;
后来有了NPN管(硅材料)时,电路里的地是电源的-端。

为什么彼时+,此时+?到底是地重要呢?还是因为重要而成为地?能搞清楚这问题,那么就会知道在现今既有PNP亦有NPN的电路中哪些线是重要的。如果不止一条是重要的,那么还有地吗?

非常同意ZZMWFS  无"地"------------ 的说法

网友AS:
大地的神秘面纱

大家 讨论的 这么 热烈 ,我也说两句,其实没啥!!
地其实并不是那么神秘!!如果大家对电回路,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就很好理解了。所有的信号在地下有回路 ,再就是电的本质,是带电离子的
流动。这样考虑布地就容易多了!!

网友AT:
躺着就是舒服

   躺着就是舒服
   一般刚接触PCB制作的人对地的认识都很不够,我一般画的板子小,经常发生敷铜和螺钉间的绝缘问题,从此打算:再也不敷铜了!多余

网友AU:
刚看到谁问了的,铺铜前拆了地。如果地都步好了,那拆了地再铺,肯定那些地方都是可以铺到铜的。除非规则里不同网络间距改的很大。如果不拆,我觉得也可以的吧。清楚模拟数字间是怎么相互干扰的,比只知道一些单纯的规则要好。

网友AV:
心中无地,矛盾统一

地的本质是电流回路问题,在心中将不同的地划分为不同的参考基准点,仔细分析了电流回路后,再有机的统一,这是工程实践特别是高速电路和混合电路设计的关键。

网友AW:
个人认为,铺地没有一定规则,根据具体产品来画就可以了

我一般先布重要的线然后依次往后推,

非常同意ZZMWFS  无"地"------------ 的说法

网友AX:
电路板上的地可以和

网友AX:
电路板的地可以和保护地连啊,一但漏电电路板会受影响吗?

网友R:
RE: 59楼

我在前面提到,“要使它们之间互不干扰,就是让模拟信号的参考点(模拟地)与数字信号的参考点(数字地)分离开,不要有共用走线,也就使单点接地。”
我认为,在电路中模拟地和数字地是有连接点的,而且这个连接点应该只有一个,一般我会选择在稳压芯片的那个接地点。我认为,那儿是电路板上比较干净的参考点。

网友C:
有一本好书,1994年的,现在可能买不到了

《电子控制设备抗干扰技术及其应用》张松春等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这本书讲的很不错,如果有的话建议各位可以看一看。

网友AY:
东北

那如何做DRC呢

网友AZ:
有个问题

我是个做工业用电器的,我看到我们头儿布线的时候把变压器后面整流过的直流电的地和大地连在了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A:
不错的帖子,我整理整理看看

网友BA:
菜鸟说一点

主板里面高速线如果参考电源层的话,都会在电源层相应的地方切割出来一块地作为参考面
地比电源层好,作为回路。

网友BB:
有本老外的书里有一句话

“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但永远不要相信地”

另外补充两点:
1. 除了“主观”地,也的确存在“客观”地,大地就是个例子。因为大地自身是个大电容(单端电容)。总之地本身应该具有交流稳定性(仅有低直流电阻还不够)。

2. 大面积铺地时有时要与过孔配合。比如沿重要信号线“两岸”布置一溜过孔,或者双面板中用足够多的过孔把两面零散的地平面连成整体

网友BC(2007-10-04):
买个板凳

这么多讲究哦
看来我们的产品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啊
我们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一起的

楼主:
都很难理解

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但永远不要相信地

无地,PCB最高境界

网友:
** 结婚 就要 拜 天地

网友BD:
如果是多层板也需要这样吗?

对于两层板这样做可以理解,但多层板的话一般都会有完整的“地层”和“电源层”,只需将接地的焊盘通过地孔连接到“地层”,还需要这样做吗?请教。

网友BE:
那怎么做才能处理好"地"这个问题呢^_^

网友BF:
不敢苟同,接地是很重要

接地是很重要,但是并没有达到布线先布电源和地线的地步,再说了板子上有干扰也有可能是信号线之间的干扰,对于复杂电路不可能先去布地线吧,结果也许布线就走不通,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处理容易被干扰信号的走线部分。很多大芯片周边的滤波去耦等会对信号产生很大的干扰,布线后应该对这部分下些功夫。

网友BG:
也不一定要先画地线再覆铜

先画地线再覆铜是要让覆铜覆的更好

覆铜不是一次全部覆好就OK了,应该一部分一部分覆,最后再看效果和美观

网友BH:
正在学画PCB,受教了。。

好像以上大家讨论的对画两层板很有参考价值,不知对于四层板(有单独的电源层,地层) 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BI:
关于地的详细理论可以看有关PCB设计与电磁兼容的书

    多点接地是最好的作法吧?在多层板的条件下最好有完整的地层,而且有时还要布不止一层
    只知道接地很重要,覆铜也很重要
    不能理解 无地 的含义?

网友BJ:
路过

搬个凳子过来凑个热闹!

网友BK:
为什么要删掉所有地线再铺铜?

为什么要删掉所有地线再铺铜?
有些多余吧?
原来的地线保留着不好吗?

网友BL:
坐下来细细看前辈们的言谈!

网友BM:
re

铺地调线再铺地...如此往复,一直到地及电源平面不要有大的分割或者说空洞就可以了,记得双面板好像是要小于3平方英寸及可以了,是在调不了使用桥接

最终达到了目的就行,铺地也不是一次可以铺好的,跟布线一样要不断调整

至于顺序,还是怎么效率高怎么做了

但不管什么顺序,最终的结果应该达到一致

网友BN:
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BO:
我来顶

其实怎样布地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过要有一定的原则和习惯最好!
最高境界:板上无地,心中有地

网友B:
若若地问个问题,始终不是太明白的,

就是,信号的回流路径都是按最短路径回流吗?
多谢。

网友B:
好象还有一种说法是沿阻抗最小路径回流?

哪位给讲一下。

网友BB:
沿阻抗最小路径回流

考虑到阻抗,就要认识到电流也是场
电流场由导体形状(准确说是分布)决定
而且频率不同,电流场也不同
高频信号趋向导体表面(趋肤)
PCB 上的平面导体,是不是“趋边沿”,俺没研究过,但肯定不是均匀的
所以有时两根单独的导线并联比同样截面积的一根导线阻抗更低

网友BP:
收获很大啊

网友BQ:
新手,没考虑过那么多啊,

好复杂啊~

网友BR:
打发

环境

楼主:
沿阻抗最小路径回流

这个说明,路径很复杂!

网友BS:
模拟技术

我看不懂

网友BS:
模拟技术

我还是看不懂

网友BS:
模拟技术

我是新生,请多多指教

网友B:
的确,有时俺觉得回流路径不好确定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0楼: 沿阻抗最小路径回流

这个说明,路径很复杂!

网友BT:
地比较重要

网友BU:
各位楼主说的没错呀!

这两年做音响遇到不少这样的事!深有体会!

网友BV:
地的确很重要

网友BW(2007-11-03):
地---电路里最大的事!!

如何LAY?

网友BX:
请楼主帮忙!感激

我正在排功放的印制版.里面有光藕! 还有单片机!请问地线怎么处理啊!
最终地线都要接倒一起吗?

网友BY:
地线的宽度有什么经验要求或公示吗?

网友BZ:
先借本书看看

电子控制设备抗干扰技术及其应用

找到了
仔细看看
向前辈学习

网友CA:
如何布地线

先布地线、电源,再信号线,然后删掉所有地线铺铜,如何做到全部布通啊?

网友CB:
我问一个问题?

有些精密仪器的机壳接在220V交流点的E端,而最后板子上的地是不是和这个E端相连?这是不是通常所说的接地?如果不是,那是怎样?

网友CB:
我问一个问题?

有些精密仪器(模拟示波器等)的机壳接在220V市电的E端,请问这个E端是不是就是电路板上的模拟地,他们相连吗?电路板工作时模拟地上会不会允许有几个毫伏的毛刺电压波动。

楼主:
你们有人用过0地线电流技术吗?

上周读书时想到的

网友CB:
啥是0地线电流技术啊?

本人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涉及到0V地线和大电流。

网友A:
刚回复的等效成垂直地是有使用条件的。

只有在算信号线上的电磁场的时候可以用。

楼主:
谢谢linqing171 !

希望你能开帖给大家多讲一些。大家共同期待!

网友A:
开贴算了,资料可以给大家说一些。

因为我本科的专业是电子工程,是西电的老雷达系而来,所以学的微波(传统上3G到30G的电信号称为微波)相关课程比较多,工作后又做了几年光通讯的,以1.25G的为多,也有10G的(万兆以太网)和宽带宽的(有线电视)。

我感觉没有做过这种频率的人来说,入门的首先的难点就是阻抗匹配。做阻抗匹配首先要走传输线比如微带线或者带状线,也就是必须有“无限大”反射的地平面的。 然后单位长度的线的寄生电感 和寄生电容的 比值开根号就是一个常数。这个常数很重要,单位是欧姆,也就是特性阻抗。

当特性阻抗变化的时候,就会引起反射。光的反射也是这个原因。在低频电路里面都知道有个欧姆定律,欧姆定律的分压就是多次反射的无穷递缩等比数列的求和结果。 还有一个就是当电源内阻等于负载的时候输出功率最大,原因就是阻抗匹配了,没有反射(假设频率比较低,源到负载的长度小于波长的1/20 ,不满足长线的条件)。

证明过程比较繁琐,是把寄生电感和电容进行二维积分计算
RLoad2=(Rload+deltL)//deltC
其中deltL 和导线的截面积成反比和长度dx成正比。
单位长度的寄生电容deltC=FR4的介电常数(4.2)*宽度*长度dx/(4*3.14*库仑定律里面的k*平行板电容器的高)
计算等效负载的办法计算的。
《微波电子电路》 中如是计算。把所有的东西都等效成电阻来看。但是《微波技术与天线》中按照电磁波的理论来计算略微简单,大家在高中都学过玻璃的折射率就是n1和n2两个数就可以计算出反射多少来。

证明的结果就是RLoad=R特性阻抗的时候 RLoad2 的有效值 和RLoad的有效值相等,也就是和长线的长度无关。这种状态就是阻抗匹配状态。想必大家都知道。

但是对于非线性负载,温变负载比如激光二极管,低阻抗负载,匹配起来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弱信号之类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关键的问题还是出在地上。

有点离题了,先发上来点,看大家前面介绍的经验都写的差不多了,我还有一些电路中遇到过的一些,后面给写写共享一下。

网友A:
刚刚的一点证明不充分的地方再说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当电源内阻等于负载的时候输出功率最大,原因就是阻抗匹配了,没有反射(假设频率比较低,源到负载的长度小于波长的1/20 ,不满足长线的条件)。

这个原因是输出阻抗也就是对应源的介质 和 负载阻抗不匹配比如反射率为 10%,然后呢这10%反射会源后又有1.1%的反射回来,依次类推下来最后负载吸收的也就是91%不到。比没有反射的100%吸收是少了的。
如果想看动画演示的可以找安捷伦的仪器里面的教程,都是有声有动画的,很形象。比学校里教的好懂多了。

网友A:
为什么电磁场会集中在差分信号的中间。

大家都知道,电子有趋肤效应,也就是由于排斥作用会往皮肤走。所以高速信号线上或者PCB上要镀金不用很厚,就一层就可以了。

当两根信号线走差分线的时候,电磁场由于和起来的原因会有大部分(百分之多少?)集中在两个线之间。差分线的好处除了 两个线受到的共模干扰相同,长度相同信号同时到达之外,还有一些好处就是信号是相生的,使的阻抗变小。

当一个普通的6层板表面的信号线8mil,调节板间距为11mil,使得特性阻抗为50欧姆(负载和信号源也都是这个阻抗,电流足够大,信号足够强,传高速信号必须的。电视天线和VGA信号为75欧姆)。然后如果还有一个信号线也是8mil宽,距离其是8mil的话,它们之间的特性阻抗而是 50+50<100, 那少部分就是因为信号相生而去掉了。

电磁场理论中,电场生出来的磁场是垂直的,而磁场生出来的电场是最早的电场反向的。 所以理论上讲两个垂直的信号是不会造成干扰的,就跟两个方向的水波一样,过去以后个人走个人的。

读高中的时候老是说平行板电容器中的电场是均衡的,但是就想,靠近板的地方场肯定强,因为距离进么,平凡反比啊,那距离板0.1m和0.001米怎么能相等呢?后来让懂微积分的同桌稍微一算就发现是相等的,当时读高中也不知道对于这种不用微积分,有高斯定理。平方反比的力都实用。 还有一次说地球对某个人的吸引力计算的时候把地球等效成一点,那么这个点在地球的球心。当时感觉也不可思议,只是考虑了平方“反比”的威力,没有考虑到积分的时候角度的抵消。

刚下了个算阻抗匹配的新软件,发现计算微带线的阻抗,可以包地!
哎,社会进步这么快,看来落伍了。以前也想把高速线都在自己的层上包上地,一直怕影响阻抗。本来50欧姆的阻抗快捷给做个46欧姆,要是再包地的话就再小点就怕超出5欧姆了。
有一次一个低频的线,就是开关的状态线,和信号线都在top层平行走了半个板子,结果。。。。。
还有一次,一个同事 就是I2C的线,I2C输出高电平是设置单片机为输入,让上拉电阻拉高,输出低电平是正常输出。就这么弱的400K的信号,会让1.25G交流十几mA的数字信号出现电平20%的毛刺,尽管不出误码,但是眼睛模板过不了。

终于发现有包地的软件了,以后我也包地,学习一下楼上的各位的做法。

本来想说的是不要和高速信号走平行线,除非有地隔着。结果扯远了。
再写一点交流地在高速信号速度上的作用。因为大家写的都写完了,所以没有的写了。

网友A:
高速信号的交流地退耦合。

其实也就是老生长谈的,模拟电源要对模拟地滤波,数字电源要对数字地滤波。
但是对于高速信号来说为了提高相应时间,或者提高小信号的灵敏度,一般都把它内部的差分输入的参考点输出出来,也就是VRef。因为高速信号向CML,速度低点的LVPECL都是差分输出的,摆幅很小都在几百毫伏上,偏置点固定,让差分输入缓冲区的三极管工作在临界导通状态上,如果深度截止的话,反应时间会变慢的。

这个Vref的滤波走线将很大的影响灵敏度(比如达30%以上)。首先信号的终端匹配电阻要直接接这个,因为它才是交流信号的真正的地,不要走到其他地去。这个信号和芯片的地的滤波不能有过孔,因为一个过孔3nH的电感,可想而知对于上G的信号意味着什么,上欧的电阻,外加地弹等等东西。
匹配电阻参照Vref的布局也有一些关系。第一要保证信号线尽量先过芯片再到匹配电阻,不要形成短截线,防止反射。但是实际中发现这个问题似乎并不严重。因我同事布线这样也有走,影响不怎么大。

这个地一般会被人比较忽略,其实作为一个高速小数字信号检测器,比如传输了几十公里之后的光信号,这个地是最重要的地。

本来还有些就是电流归零的布线说法的,由于不知到想的对不对,就不写了。
向开关电源中的交流电流有两个去向,一个是输出到后端电压,一个是到地,这两个交流电流加起来应该是0(开关电源前端交流也进来)。 这样对外界的干扰会小些? 在一些单端驱动的电路,比如手机天线等地方,让另外一端输出到地的信号,这边的地和起来电流应该是归零的,是不是更好些? 不成熟的想法,欢迎指正。

网友A:
忘记了说回路在哪里了。

平行板电容器的所有电场都集中在板之间,外面没有电场的。
高中物理课本上有。
所以电磁场的回路是靠信号线和地之间传的。低速的来回反射最后会沿直流电阻最小的地方走,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CC:
我刚开始做HI-FI功放,地使我头痛哦。

网友CD:
我同意

可是看了半天,也没有人讲主题,地该如何布才叫好呢?EMC测试能否通过,线路噪声有多大,等等都与地关系重大,但要布好它真的好难

网友CE(2010-07-27):
听课ing,有点晕

网友CF:
模拟地数字地信号地大地保护地系统地屏蔽地参考地虚地交流地直流地自留地
引用 网友C:

处女地

网友CG:
布线的时候,我会先把大功率 快速信号 重要信号的环路想好
才开始布局,地线的回路的确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CH:
还没看完,继续顶起

网友CI(2012-06-15):
我挖坟:o:(

网友CJ(2013-01-07):
学习了,原来无地才是最合适的

网友CK:
(对于多层板)板子初步布局定下来之后,开始划分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当然地平面是最重要的,保证比较完整,这样能够保证后期的EMC!然后就是处理一些高频、重要的信号、功率电路,以后就是一些其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