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样的滤波形式吗?

楼主(2007-09-04):
在DC-DC的OUTPUT脚上,并上一个组合到地.这个组合是电阻和电容是串联.大家知道这个电阻是作什么用的吗?电阻阻值不大.有几十欧姆.电容为10nF,
看了许多RC滤波的电路,高通的低通的,也没有见过这样用的.不明白电阻的作用.欢迎大家指点.
这个组合是用来防EMC的.

网友A:
有这样的形式,不过在DC-DC变换器输出端没有见过

与电容串联的电阻,目的是修正幅频和相频特性。如果只接一个电容,则在转折频率以上相位一直是落后的,频率越高落后越多,趋近于90度。加这个电阻后,相位落后不可能达到90度,到一定频率后反而相位落后会减少,最终趋于零。
这样的滤波电路,在比较复杂的反馈网络中常见。

楼主(2009-08-26):
多谢分析,涨见识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