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弱信号测量手册》下载Low Level Measurements Handbook

楼主(2007-09-04):
一直有人找,再次提供一下链接:
>>Low Level Measurements Handbook>>点击下载/左键另存为保存

网友A:
链接有问题

楼主:
怪了,检查链接是对的。

按下面两种链接形式试试-----

http://grundpraktikum.physik.uni-saarland.de/scripts/Keithley_Low_Level_Measurements_Handbook.pdf
相关链接:http://grundpraktikum.physik.uni-saarland.de/scripts/Keithley_Low_Level_Measurements_Handbook.pdf

楼主:
这两个都可以

原来好象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A:
第一个链接出这样的提示

楼主:
我看到的也是这样,不知道原因何在

不过,现在(后面的那两个链接)好了。不管它了,我看不出问题来。

网友B:
谢谢提供!

遗憾的是刚刚打印了前一版的!

网友C:
谢谢

老大,是字母大小造成的问题

楼主:
谢谢smileage ,确实是大小写的问题

http://grundpraktikum.physik.uni-saarland.de/scripts/keithley_low_level_measurements_handbook.pdf

http://grundpraktikum.physik.uni-saarland.de/scripts/Keithley_Low_Level_Measurements_Handbook.pdf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时间长没碰上,竟然看都看不出来了.....

楼主:
仔细比较了一下,问题的根本却是

明明内部是大写,可是,复制快捷方式或点击打开时变成了小写!

这算是个BUG吧。交匠人处理了

网友D:
好书一本。 收藏了,

再次谢谢我们热心的921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