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多大?

楼主(2007-09-05):
发电机的参数是不是为装机容量:KW
                    输出电压:KV
                    输出电流:A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基本单位是W,V,A,至于具体多少,就要看发电机了。

网友B:
我们厂对门就是发电厂

这个发电厂的发电机输出电压好像是6600V。

网友C:
和功率相关,低也没关系啊,有变压器呢

楼主:
回楼上

按照楼上的理解是不是说比如发电机输出电压为6600V,可以用升压器将电压升高到20000V吗?可是有没有权威人士可以帮我确认下是不是目前发电机输出的电压20KV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在应用中的,谢谢!

网友B:
据我看到的

火力发电厂的发电机厂房外就是变压器,从发电机出来的导线已经不能称“线”,一个人绝对抱不过来(目测,不敢抱),而且是空心的圆筒(由于趋肤效应)。该变压器二次为220kV。

楼主:
感谢楼上的

maychang你说的220kv应该是从发电机出来后经过升压变压器得到的电压吧?因为我们输电过程为减少能耗,必须尽量提升电压值,可是你知道仅从发电机出来时原始的电压值是多少吗?谢谢

网友A:
估计要找专业的书籍来看看了,这里搞这个好象比较少。

楼主:
专业书…………

恳请高手指教哦!!

网友D:
国内发电机一般出来是6kV,然后升压的

我参观过几家发电厂,好像都是6KV的,然后用变压器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