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助理工程师面试题

楼主(2007-09-05):
       开关电源助理工程师面试题
 共25题  1---20题每题3分  21---25题每题8分
1,    一般情况下,同功率的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相比,_____。
A, 体积大,效率高   B,体积小,效率低  C, 体积不变,效率低 D, 体积小,效率高
2,大功率开关电源常用变换拓扑结构形式是_____。
A, 反激式   B, 正激式  C,  自激式  D, 他激式
3,  一般来说,提高开关电源的频率,则电源_____。
    A, 同体积时,增大功率  B, 功率减小,体积也减小  C, 功率增大, 体积也增大  D, 效率提高, 体积增大
4, 肖特基管和快恢复管常作为开关电源的____。
    A, 输入整流管  B, 输出整流管  C,  电压瞬变抑制管  D, 信号检波管
5, 肖特基管与快恢复管相比,____。
    A, 耐压高  B, 反向恢复时间长 C,  正向压降大 D, 耐压低, 正向压降小
6, GTR、SCR、GTO、TRIAC、MOSFET、IGBT中,那些是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常用的驱动元件?____。
    A, GTO和GTR  B, TRIAC 和IGBT  C, MOSFET和IGBT  D,SCR和MOSFET
7,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损耗主要包括:____。
   A, 磁滞损耗、铜阻损耗、涡流损耗 B, 磁滞损耗、铜阻损耗、介电损耗
C, 铜阻损耗、涡流损耗、介电损耗 D, 磁滞损耗、涡流损耗、介电损耗
8,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漏感测量方法是___。
   A, 次级开路,测初级电感 B, 初级开路,测次级电感C, 次级短路,测初级电感
   D, 初级短路,测次级电感
9,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激磁电感测量方法是___。
   A, 次级开路,测初级电感 B, 初级开路,测次级电感C, 次级短路,测初级电感
   D, 初级短路,测次级电感
10,变压器初次级间加屏蔽层的目的是_____。
   A, 减小初次间分布电感引起的干扰 B, 减小初次间分布电容引起的干扰
   C, 提高效率 D, 增大绝缘能力
11,减小开关驱动管的损耗主要途经是_____。
   A, 选用低导通电阻的驱动管  B, 提高驱动管的驱动信号的边沿陡度
   C, 提高开关频率  D, A和B及减小开关频率
12,已知功率管的管芯至管壳的热阻为1.2℃/W,管壳至散热器的热阻为2.0℃/W, 散热器至自由空气的热阻为10℃/W,环境温度为70℃,如功率管的损耗为6W,工作半小时后,管芯温度大约为___。
   A, 149.2℃   B 79.2℃   C, 70℃   D, 102℃
13,220VAC输入的电源,输入对外壳、输入对输出的工频耐压试验值一般是_____。
   A,500V、1000V  B, 1500V、2500V  C, 2500V,1500V  D,1000V,1500V
14, 电容的损耗包括漏电损耗和介电损耗,其中介电损耗是主要损耗,损耗角____。
   A, 越大,损耗越小  B,越小,损耗越小  C,是消耗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D, 是无功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15,电感饱和是指_____。
   A, 通过的磁通随电流变化而变化 B, 电抗不变 C, 电抗减小  D,电抗增大

16,电感、磁环、磁珠的应用区别主要是____。
   A, 电感用于滤波、磁环套在流有较大电流的导线上抗射频干扰、磁珠用于信号线抗射频干扰
   B, 电感用于滤波、磁珠套在流有较大电流的导线上抗射频干扰、磁环用于信号线抗射频干扰
   C, 磁环用于滤波、磁珠套在流有较大电流的导线上抗射频干扰、电感用于信号线抗射频干扰
   D, 磁珠用于滤波、磁环套在流有较大电流的导线上抗射频干扰、电感用于信号线抗射频干扰
 17,真空放电管、压敏电阻、TVS管分别用于____瞬时过压保护。
   A, 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电气设备 B,电子设备、电气设备、电子元器件
   C, 电气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 D,电气设备、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
 18,EMS测试中,IEC61000标准中浪涌电压、电快速脉冲的脉宽/边沿要求是___。
   A, 50µS/5µS  50nS/5nS  B, 50µS/5nS  50nS/5nS
   C, 100µS/1µS  100nS/10nS  D, 5µS/5nS  100nS/10Ns
 19, 220VAC电源输入滤波器共模阻抗与差模阻抗相比, _____.
   A, 共模阻抗与差模阻抗基本相同  B, 共模阻抗小于差模阻抗
   C, 共模阻抗大于差模阻抗        D, 共模阻抗等于差模阻抗的平方
 20, 模拟电路地与数字电路地一点共地的目的是___.
   A, 减小数字电路地线电流  B, 减小模拟电路受到的辐射干绕
C, 增大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共地阻抗D, 减小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共地阻抗
 21, 分布式电压闭环开关电源并联运行, 每台电源在电压给定值不变的情况下,电压—电流静态特性应为____.
   A, 硬特性(即恒压特性)  B, 降特性(即随电流增大电压下降)
   C, 升特性(即随电流增大电压增大)  D, 无要求
 22, PID调节方式中,I和D的作用分别是____.
   A, 消除静态误差和提高动态性能  B,提高动态性能和消除静态误差
   C, 减小调节时间和消除静态误差  D, 减小超调量和消除静态误差
 23, 一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为80DB, 如不考虑其他误差因素,要求用该放大器一级放大某信号, 误差小于0.5%, 则闭环放大增益K应____.
    A,  K >=100   B,  K>=50   C, 50<=K<=100  D, K<=50
24, 开关电源中反馈用的传输光耦,对其CTR值要求是____.
     A, 越大越好  B, 越小越好 C, 有一定的范围  D, 无所谓
 25, 如果是NRZ编码,当通讯波特率较高且距离较远时, 总线两端需要接端接电阻,该电阻取值依据为___.
     A, 按总线驱动器的直流负载能力取  B, 按干扰噪声程度取
     C, 取该波特率(频率)对应的通信电缆的波阻抗值 D, 取该波特率对应通信电缆的分布电容的容抗值

答案:1.D  2. B  3. A  4.B  5.D  6.C  7.A  8.C  9.A  10.B  11.D  12.A  13.B  14.B  15.C  16.A
      17.D  18.A  19.C  20.D  21.B  22.A  23.D  24.C  25.C

网友A:
24题选B

网友B:
勉强能做对几个

嘿嘿

网友C:
题目出得不错

赏红裤头一条~`~~

网友D:
我作对了11个

23, 一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为80DB, 如不考虑其他误差因素,要求用该放大器一级放大某信号, 误差小于0.5%, 则闭环放大增益K应____.
    A,  K >=100   B,  K>=50   C, 50<=K<=100  D, K<=50
24, 开关电源中反馈用的传输光耦,对其CTR值要求是____.
     A, 越大越好  B, 越小越好 C, 有一定的范围  D, 无所谓
这2个题如何解答啊???????
?????????????????????????????????????

网友E:
光电隔离器的CTR值

光电隔离器的CTR值
   指的是电流传输比。当输出电压保持恒定时,它等于输出电流IC与输入电流IF的百分比。他是线性光耦与普通光耦的重要区别。CTR是光耦的重要参数。
普通光耦合器只能传输数字(开关)信号,不适合传输模拟信号。线性光耦合器是一种新型光电隔离器件,它能够传输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或模拟电流信号,使其应用领域大为拓宽。
采用一只光敏三极管的光耦合器,CTR的范围大多为20%~300%(例如4N35),而PC817则为80%~160%。达林顿型光耦(如4N30)可达100%~5000%。这表明欲获得同样的输出电流,后者只需较小的输入电流。因此CTR参数与晶体管的hFE有某种相似之处。普通光耦的CTR

网友F:
24题选c

网友G:
做了一下,95分。错了5个...汗...

怎么算的?

网友C:
错了5个是80分

网友H:
没做过开关电源 不过正在接触 做对14个

网友A:
就目前的光耦合技术而言

   24题选B

   因为这是只技术问题,问的只是整体效果,并没有要考虑其他.

网友F:
没有实际做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最好是固定在一个范围

变化小一点
光耦的ctr的特点是离散性比较大,因此,选择光耦我觉得还是离散性小一点好;这样做出来的开关电源可调整的东西少;
比如pc817,可能就相对比较合适做开关电源;

网友G:
哦。。。我搞错了。

楼主在15题后加几个空行,我以为后面的都是8分呢,所以算了总分125拉。

这样的话,前面3分的错了3个,后面8分的错了2个,就错了25分拉,只剩75分了。

24道我也选了B...

网友A:
是的,但是现在的光偶技术上

   但是现在的光偶技术上,CTR与离散性有很大的联系,CTR 越小,离散性就越小. 所以从实际技术开发选择上可以确定 24题选B

   但如过考虑到价格问题,离散性好的要比离散性差的要贵一些,因此具体开发就要视情况而定了.

   原题只是技术问题,目的是追求好的电气性能,所以个人认为答案是选择B

网友I:
对了16个

网友J:
我很紧张

做了3年电源了,如果不及格。。。

网友K:
re:

靠,居然只对了14个,晕死!!!!

网友L:
不过如此,试试做做看国外某大学的考试题。

1。普通二极管和电力电子用的二极管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提示:psn结构,s层的作用是什么?可以从杂质掺杂浓度来分析。

2。在现代开关器件中,经常可以看到punch through技术的应用。请介绍一下这种技术的原理和它的优点(相比起没有使用此技术的器件)。

3。IGBT有“电导调制”的特点,应此igbt在大电流,较低频率的应用场合较MOSFET更有优势。何谓电导调制?

4。thyristor和gto结构上大同小异,但后者却能够实现主动关断。请介绍一下生产工艺上的差异。

5。在大电流应用场合,有时需要多管并联。现在可供选择的器件有igbt和mosfet。哪些可以用于并联,哪些不可以?原因是什么?

6。在常用的dcdc converter中,如buck converter 或boost converter,二极管的反相恢复时间对能量损耗的影响很大。为改善损耗,请给出两种方法。提示:新器件**拓扑结构。

楼主:
要求不要太高

此题是针对开关电源助理工程师的,并且专门针对开关电源基本知识有关的面试题,是应用技术类试题,不是专门针对电力半导体专业和电力电子专业的.

网友M:
第13题有问题

一般开关电源输入和输出之间根据gb要求 要满足3000v的高压测试.

网友N:
做对了15题

不好意思

网友O(2008-02-22):
2,18,19,25选错

网友P(2010-02-06):
才做对14啊。

网友Q:
蒙对了几个。~~!

网友R:
做对14题 扣了38分 -.-  好多还都是猜的
只看过一次开关电源的书  任重而道远啊 还需要多看看。。。

网友S:
其实也不是很难

网友T:
对开关电源了解不深,做对17个.
能作好这个25题,做助理工程师太浪费了.还是有点应试题,像17题

网友U:
靠,深圳科技园一家电源公司的面试题

网友V:
用来面试初级工程师,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W(2010-12-12):
不是做电源行业的
2、9、13、18、24错了5个,汗!

有些标准是知道,但是具体打什么波形真是记不住

网友X:
這題出得不錯,

网友Y:
刚刚及格,汗

网友Z:
能做对这些题很简单,但是能根据这些知识做出一个合格的电源来么?
我蒙对了10几个,可就是不会做电源,连变压器都不会算=。=

网友AA(2011-01-21):
哎,竟只做对一半,年后还搞单片机去!

网友AB: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victory:

网友AC(2011-03-13):
都是基础------熟练应用是必须的------对24不敢认同;还有气体放电管、压敏、TVS理解不一样------很多时候他们都可以一起使用-----开关电源上使用的时候非常多---如果简单的说是电器电子器件来分,仅仅是宏观来说的。电子设备使用的夜很常见-----------

网友AD:
明天做一下

网友AE(2011-05-31):
能做对22题,我是空有理论缺少实践!

网友AF:
考了个61分,汗啊

网友AG:
刚刚及格,汗...

网友AH: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感谢!

网友AI:
哎,了解的越多,才发现自己了解的越少

网友AJ(2011-10-16):
有没有能解释一下运放的题,没弄明白~

网友AK:
顶啊,明天做一遍试试看。

网友AL:
沒耐心做完,前面15題 2沒譜,13錯。其他對,算起來也有85分了:sleepy:

网友AM:
回去闭关去:'(

网友AN:
哎呀吗呀 一个也没对,这个杂整。

网友AO(2013-04-21):
引用 网友D:
23, 一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为80DB, 如不考虑其他误差因素,要求用该放大器一级放大某信号,  ...

23题:因要求误差小于0.5%,得Vi-Vf<=0.5%Vi,Vo=80db*(Vi-Vf)<=50Vi,即Voutmax=50Vi,  又因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Vf=Vout/Af,Vf=Vi,得,Af=Vout/Vi 所以 Afmax=Voutmax/Vi=50, Af<=50

网友AP(2013-06-11):
没做过电源,一个都不会啊,怎么办啊:L

网友AQ:
还好,能及格

网友AR(2013-08-02):
对了13个,蒙对2个,一共15个,没做过开关电源的外行,,,,

网友AS:
刚刚接触 做了一下 感觉还是有信心的

网友AT(2014-05-29):
mark!开关电源的道路上走啊走

网友AU:
引用 网友AO:
23题:因要求误差小于0.5%,得Vi-Vf

直接有AK>1/0.5%--> K<A/200=10000/200=50

网友AV:
引用 网友AU:
直接有AK>1/0.5%--> K<A/200=10000/200=50

这个“直接”,好....

网友AV:
1/(1+AF) < 0.5%

近似有

K = 1/F < A0.5% = 50

网友AU:
引用 网友AV:
这个“直接”,好....

方程两边同时乘以1/K,所以符号"-->"右边是1/K,老抽果断发现露掉了"1/"

改正为:
直接有AK>1/0.5%--> 1/K<A/200=10000/200=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