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GC控制电路

楼主(2007-09-05):
   图上D15,D13画反向.
   通过A点输入电压大小来控制OUT端电压来实现AGC功能.
   请教:U6B,U6C,U6D组成电路怎么分析?
   D13,D14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先!

网友A:
自己再顶一个~

楼主:
好惨啊~谁比我惨~顶

网友A:
图片太乱了,还是表达有问题?

  再发过一次图,希望能有人帮忙说说Vout和Vin之间的关系.

网友B:
哈哈,你真的比较惨

讲一下我的思路,电路总体分为两部分:U6B正相放大,U6D反相放大。U6D反相又分两种情况:1、D13截止,U6D为简单的反相放大;2、D13导通,U6D为两个电压的反相加法器。剩下的是电压参考,分两块:U6C一块和右下角一块。

至于为什么AGC电压要做这样处理,这个应该和你的应用有关。

网友C:
这个电路看不出有AGC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