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83

楼主(2007-09-06):
我用ad783做采样保持电路时,无论输入是什么,输出一直为一个固定的直流电平,什么原因?我取样保持时钟用的是方波

网友A:
请把问题讲细点

输入是什么信号,频率 幅度
ad783的电路怎么样的,采样频率是多少?
你看到了什么不理解的现象?

楼主:
输入正弦波,方波都试过了,幅值大小都严格按

它规定的范围-2。5 到2。5v内来定的,采样保持时钟用的是ttl的方波,什么频率都试过了,输入都是一个直流电平,大约4v,它是正负5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