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仪用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06):
想用一个仪用放大器来去除信号线上对大地的共模干扰。把仪用放大器放大倍数调成一倍。Vo=V1-V2  。V1接信号线的话,V2是应该接信号地还是大地,Vref是不是接信号地??

网友A:
不平衡信号线上的干扰已经是差模的了

用仪器放大器不管用,可以用滤波器来滤除干扰。

楼主:
什么是不平衡信号线

加了滤波了,效果不好,才想到用仪用放大器。

网友A:
如果两根信号线是浮地的,就是平衡的

对地的干扰信号才是共模信号,即两根信号线上的干扰对地是相同的。

楼主:
??

但这个串模信号是由共模信号引起的,去掉共模信号不就能去掉串模信号了吗??

网友A:
两根信号线有一根接了地

本来共模的干扰信号,就变成差模的了。

仪器放大器去除共模干扰的原理是:
一个用两根线传递的平衡传输的信号,受到的干扰是基本等同的,通过运放,将两根
线上的信号相减,共模的干扰信号相互抵销,从而达到去除干扰的目的。现在有一根
线接了地,干扰信号相减还能抵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