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对比一下欧洲某大学的考试题,国内工程师请进!

楼主(2007-09-06):
注:看了国内某电子工程师考试题,觉得国内注重实践,不知道是否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因此小弟在此首次灌水,希望抛砖引玉,了解一下国内工程师的水平。

1。普通二极管和电力电子用的二极管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提示:psn结构,s层的作用是什么?可以从杂质掺杂浓度来分析。

2。在现代开关器件中,经常可以看到punch through技术的应用。请介绍一下这种技术的原理和它的优点(相比起没有使用此技术的器件)。

3。IGBT有“电导调制”的特点,应此igbt在大电流,较低频率的应用场合较MOSFET更有优势。何谓电导调制?

4。thyristor和gto结构上大同小异,但后者却能够实现主动关断。请介绍一下生产工艺上的差异。

5。在大电流应用场合,有时需要多管并联。现在可供选择的器件有igbt和mosfet。哪些可以用于并联,哪些不可以?原因是什么?

6。在常用的dcdc converter中,如buck converter 或boost converter,二极管的反相恢复时间对能量损耗的影响很大。为改善损耗,请给出两种方法。提示:新器件**拓扑结构。

楼主:
公布答案

选中后方可阅读-----

1。普通二极管和电力电子用的二极管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提示:psn结构,s层的作用是什么?可以从杂质掺杂浓度来分析。

答:通常为了增加二极管的耐压,理论上可以增厚pn结,并且降低杂质浓度,但是缺点是正相导通损耗变大。
通过加一层低杂质的s层,性能得到改观:正相导通的时候s层完全导通,近似于短路,直接pn连接,所以压降小;反相接电压的时候,由于s层的杂质浓度低,电导低,或者说此s层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场E较大,所以s层能够承受较大电压而不被击穿。

2。在现代开关器件中,经常可以看到punch through技术的应用。请介绍一下这种技术的原理和它的优点(相比起没有使用此技术的器件)。

答:在开关器件中,用于提高耐压的s层往往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因为s层的一端耐压为Emax的时候,另外一段为0,也就是说,E在s层并不是均匀分布的,Umax~0.5(Emax+Emin)——注意,器件耐压只取决于s层中E对于l长度的积分。punch through就是在s层与pn结直接再加一层高杂质掺杂的薄层,使得此层中电场由Emax变化到Emin=0,而真正的s层中处处场强都接近于Emax。
理论上,通过punch through技术,s层的宽度可以减少50%——在耐压不变的前提下。实际中由于s层必须有一定的电导,宽度会略大于50%。

3。IGBT有“电导调制”的特点,应此igbt在大电流,较低频率的应用场合较MOSFET更有优势。何谓电导调制?

答:电导调制其实很简单,也就是Uce之间的等效电路模型为一接近理想的二极管。饱和电压不随着电流增加而增加,导通损耗为P~I;而mosfet的ds等效电路为一个电阻,损耗为P~I^2。因此在通态损耗占主要因素的场合(如电机驱动),igbt更有优势。

4。thyristor和gto结构上大同小异,但后者却能够实现主动关断。请介绍一下生产工艺上的差异。

答:比较难用文字说清楚,gto是的层与层之间是环形结构,所以结合程度要比普通的晶闸管好,能够实现关断(具体请自行参阅相关文献)。

5。在大电流应用场合,有时需要多管并联。现在可供选择的器件有igbt和mosfet。哪些可以用于并联,哪些不可以?原因是什么?

答:mosfet可直接用于并联,igbt不方便。因为mosfet是负温度系数,各个并联管之间可以平衡:T上升,Rds上升-》I减小。而igbt是正温度系数不行,同理,双极型三极管也不可以简单并联。如果要并联,必须串联在e极一个小电阻,但这就降低了效率,不太实用。
另外igbt还有latch的问题,详情参考相关文献。

6。在常用的dcdc converter中,如buck converter 或boost converter,二极管的反相恢复时间对能量损耗的影响很大。为改善损耗,请给出两种方法。提示:新器件**拓扑结构。

答:方案一,用SiC代替快回复二极管。经过计算得出,不少情况下,虽然SiC二极管比较贵,但从整体而言产品性价比更高,原因:开关损耗小,散热片小。。。
方案二,用synchronous boost、buck converter代替。上臂的管子也用mosfet。利用mosfet在Ugs接电压的时候ds双向导通的特点(纯看上去一电阻),减小损耗,尤其在低电压驱动电路中,此结构可大大减少电路通态损耗。
方案三,让管子工作在discontinueous的状态。
方案死,让管子工作在continueous状态,但是减小电感,增加电流的ripple,使其最小值低于0——resonant pole,缺点是mosfet通态损耗变大。

以上答案均为个人总结,如有差错,还请包涵。

感想:此考试的专业并不是半导体制造工艺,而是很general的基础课程。50%的电子方向学生都必须通过这门考试。我观察了国内论坛挺久,发现大多讨论话题都是比较偏向实际应用的。可是我感觉,如果没有对于一个系统有着真正本质的了解而只是浮在表面,作出来的系统很难工作在一个optimal的状况下。譬如选电感的时候,ripple factor多大对于系统最优?电解采用哪种产品,它在“此”电路中的寿命大约多少?mosfet在此电路中的寿命大概是多少?确实,这些是很底层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工程师不去掌握它,设计层面停留在“大约”的阶段,产品是很难和国外的相比的。

希望国内搞技术的工程师,多掌握理论知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不管是电子,机械制造方面也是一样。

网友A:
呵呵,基本上不会做。

网友B:
晕了晕了,怎么办呢?

各种器件结构原理要学,各种电源知识要学,模拟信号处理电路要学,单片机ARMDSPFPGA都要懂一点,嵌入式编程要学,各种通信接口技术也要学...

可是,上面提出的问题挺底层的,我还是没有学到

网友C:
全都不会做

网友D:
没有代表性,只反应了电力电子器件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更看不出内含有多少理论知识,且能知其所以然。

楼主:
看得出,楼上的很不忿啊

原题都是定量计算。如果你自问对于给出的条件都能够定量计算,那么您的水平——就不在我所在国家大学的普通3年级学生之下了。

网友D:
不知楼上是哪个国家的?

至少在我的学校里是不会将这种类似的东西作为必修内容的。也许工科会强调这些,但只是强调而已,并不是其学科的基础所在。

楼主:
在德国

这些是专业阶段的基础课程。EE方向人人都要学的。考试内容则都是以上题目定量计算加深版。

我接触下来,德国工程师最大特点就是喜欢画图。“如果要评估一下自己的专业知识是否已经真正扎实掌握了,就尝试用画图来解释”——这个是一位教授教给我的,我认为是金玉良言。

楼上在哪国?

网友E:
完全赞成楼主 K.G.B. 的感言

“希望国内搞技术的工程师,多掌握理论知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我总觉得,本坛发帖提出的很多问题,其实是没有搞清楚欧姆定律。
按说欧姆定律是电路中最最基本的知识,可是,问题出在欧姆定律上的帖还真多。

网友C:
楼主为啥不搞点最基础的东西?

这里搞电力电子的毕竟只是一部分人
不搞这块,楼主的题目就只能达到听说过的水平而已

网友F:
LZ的题目不具备代表性,而且主要是电力电子方面的

网友D:
楼主别大惊小怪了,

这玩意儿《电力电子器件原理和应用》中都有,究其机理可能还得追溯到《半导体物理》和《半导体制备》,再要寻根问底的话还会把《量子物理》请出来作证。
德国工科不错,他们非常强调这种“末端细节”,这确实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但这不是全部。象我们学校新生一年级入学,只分大科而不分专业。

网友C:
老王

你咋不来抽抽哦
电力电子你可是搞了一辈子的
嘿嘿

网友D:
另外还想在此多说一句:

德国人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们的“认真”,“踏实”,“规范”等品质是我们所缺乏的,这是一种“精神”。

网友G:
强顶HWM

 楼主只强调了"电力电子"或"电力半导体"单一学科或单门课的知识,在国内相关专业教材上都有.
问题是,产品的开发,尤其复杂产品的开发,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及创新能力.对于大多企业来说,更需要的是经验和实战能力, 基础理论的研究一般是理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事,企业不需要研究证明相对论.对工程师来说,需要具有理论研究能力(而不一定是全面的理论知识)和掌握前人的结论及创新能力,同样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追究所有结论的来由,那样的话,还没等到将所有理论结论的所以然都研究透了,一辈子已经结束.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楼上大哥每次都那么有见地啊

嘿嘿

网友H:
他确实很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敢苟同。
“楼主只强调了"电力电子"或"电力半导体"单一学科或单门课的知识,在国内相关专业教材上都有.”

首先,国内教材在一些细节上都是一笔代过,而偏偏这些细节在德国教材中是重点。另外,教材上有,课堂上也没有教(如punch through)。

“问题是,产品的开发,尤其复杂产品的开发,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及创新能力.对于大多企业来说,更需要的是经验和实战能力, 基础理论的研究一般是理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事,企业不需要研究证明相对论.对工程师来说,需要具有理论研究能力(而不一定是全面的理论知识)和掌握前人的结论及创新能力,同样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追究所有结论的来由,那样的话,还没等到将所有理论结论的所以然都研究透了,一辈子已经结束.”

如果一个工程师从事的是初级研发,目标是“能用就行”的话,可能确实如你所说,有实际经验就够了。但是如果不知道其根本,产品是很难达到最优化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增么评估电路中一个管子的寿命是多少?如何选择散热器?电容用哪种牌子的多大容量性价比最高?这些都牵涉到定量计算。如果国内工程师不能通过理论方法解决,那就只有抄国外的设计标准或者直接抄电路了——但产品质量的差距很难缩小。

我在欧洲一家知名的企业研发部工作了一段日子,部门的头头鼓励员工通过解析方法+画图分析问题,认为解析分析法是最好的,因为之其然并之其所以然。而不停的试验调试或者simulation,只能得到“现象”。

我在国外4年多,感触最深的就是德国工程师的扎实基础。事实上我出的题目确实是我所在学校的基础专业课程,和system theory, EM feld并列为elektrotechnik专业三年级必修课程。如果要说更底层的,我承认,确实还有,德国学生在第二年整年学习的《电子学材料基础》,无论是强电弱电都必须学习。其内容重点是晶体结构,能带分析,不同频率下电介质曲线的定量计算(计算电解电容损耗的物理基础)。

观察这个论坛,发现很多牛人确实经验很丰富。但小弟毕竟也是半个过来人,大虾们自问一下,这些经验的技术储备是多少年?如果电介质损耗原理都能明白的,给他一个损耗角的概念,他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掌握——有着扎实理论基础的工程师,他gain经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此外,一些大公司的测试标准(我曾经看过一篇国内某工程师的测量电解寿命的标准,还颇为得意),其实并不适用于各种情况。

网友J:
这段时间接触过几个国外的工程师

感觉他们的知识面都很宽而且很专业,理论基础知识非常扎实,做事情极其认真细致,在国内工程师里面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凤毛麟角,我本人真的是自愧弗如。为我们的教育思想悲哀。

网友D:
20楼:

我也知道解析方法最好,但这是建立在“理论建模”基础上的,我看不出你所出的题目能多大程度上考察得出学生的理论基础。只不过是一些概念和结论性的东西。
在我看来教给学生的应该是如何用其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边界条件去构建相应的“模型”,再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这个“模型”。
另外作为一个成熟的“模型”,学习时搞懂是必要的,但在现实应用中完全可以用仿真工具(其基础就是理论模型)去辅助我们的设计,这不是只知现象,而是讲究效率。波音公司当初设计777的时候就是采用了大量的计算机模拟才得以顺利的设计成功。

另外punch through有相应的中文术语,我们都是中国人习惯看中文。

网友A:
是吗?

那像“普通二极管和电力电子用的二极管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这样的问题,给我看看书,我照样几分钟就可以掌握它了。只是我还未见过电力电子用的二极管有什么特点。因为我用不上。

网友C:
这是一个显摆贴

嘿嘿

网友K:
24楼说的没错

古人早就说过了,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呵呵.

网友G:
不要总小瞧国内工程师

1,本人从来没有轻视计算,恰恰特别重视计算,一直认为:产品是设计出来的,不是试出来的.
2, 做产品开发设计, 必须根椐每一个元器件的DATASHEET中所给的参数,进行计算.
3, 做产品开发设计,必须有理论研究能力(不一定要有全面的理论知识),掌      握基础理论(如数学,物理,化学,及基本的定理/定律),掌握别人已经研究公认的结论.前面的研究能力就是能很快推导出"电容器的正切损耗".
4, 做产品开发设计,往往需要多学科综合能力和经验.其实本人一直认为:所谓经验就是理论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是理论的最高境界.讲得出道理的就是理论.
5, 国内在基础理论方面确实有差距,那需要花大钱; 在应用研究和产品研发方面,并不是象你所说的"初级研发,...有实际经验就够了。但是如果不知道其根本,产品是很难达到最优化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L:
楼主是苏联的克格勃.

网友D:
我来出道题:

请说明PIXE和RBS实验的各自原理和特性

提示:它们都和“原子”有关。

网友E:
完全同意楼主的意见

28楼说,“不要总小瞧国内工程师”,我想问问,有几个电路是国内工程师开发的?
我敢说,国内产品,一半以上是抄板,尤其是搞开关电源的。在这个坛子里问抄板问题的,不是一个。

网友E:
回 HWM

我并不认为楼主在出题难人。要想难住人,太容易了。我支持的是楼主强调基础知识。
要难住人,看这几个题:
1、列宁姓什么?
2、斯大林姓什么?
3、马克思的岳母姓什么?
可别跟我说“纪生瑜,何生亮”。

网友D:
31楼,所言诧异。

我看楼主根本就没有把国外的精髓学到手,只是拿别人的一点皮毛来到此炫耀而已。国外的学者我也有所接触,他们更强调的是方法的开拓,而不会拘泥于某一种方法或结论。而这恰恰是为什么这几年来那些“海归”们回来并没有给中国技术带来飞跃发展的缘故。技术是可以学来的,但精神却难以学到。

网友M:
两个问题

1.德国人做的产品比我们的好吗?
2.我们思考过1的答案的原因吗?

网友N:
在这个坛子里混的实际工作中多半用不到LZ所说的东西

即使大学学过,忘了很正常.

网友O: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以

每个人都有擅长的和薄弱的方面
每个人都有知道的和一无所知的方面

LZ的问题根本就不能代表基础,而且有的也确实太偏了

刚好看到一段文字,随便看看吧:

网友P:
唉,差距

我一直感到学得不错,骗自己。差距啊

网友Q:
如果目前学校的学科真的和楼主一样,全部是这些基础知识。

不知道又要被人骂多少次了

以现在的教学,都被人骂和现实脱钩,无法应用等

要是真的是全理论教学,估计学校不用开了

真不知道,到底国人是希望学校教 理论,还是教 实践。

一会出来一个人骂学校理论教多了,实践教少了

一会出来一个人骂学校实践多了,理论少了

就没有人看看,到底自己想要什么?学校是否可以给你!

网友R:
.

哇..楼上一刀切中要害....

网友J:
表弟在美国呆了10几年啦

也经常和他谈论类似的问题。
他们的学生从幼儿时期开始就在做着工程实践,他们的课余活动真的可以说丰富多彩,我们的学习就是啃课本,他们的学习课本知识只是很小的一方面,大量的是课后的手工和试验,老师讲的知识没有很多,可是给学生的参考书目非常多,学生的阅读量要比国内学生的大得多,大多数的大学生出来就能独立工作,而我们可能大多数人毕业至少2年以后才有独立工作的能力。

网友S:
我觉得楼主是好意

网友D:
这玩意儿实在没啥可再讨论的了。

只不过是洋面包吃多了,回来有点水土不服。搞得中不中洋不洋。

网友T:
上面的问题是一般性的问题

上面的问题是一般性的问题,不难!我们的学生不会,不是学生笨,是我们的教学出问题.
现在,很多学校把电子和计算机合并,学生和教师都避重就轻,搞起了计算机,尤其是计算机软件.即使是硬件,也是单片机之类的简单玩意.

请看:

教学计算机,买一台pc就可以了,5000元成本,大家共用.而一台示波器多少钱.
编软件成本的损耗很低,键盘鼠标耗电是成本.搞电子,尤其是高频电力电子等,器件要多少钱?

教和学计算机软件很简单,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什么半个月学编程.电子学的教与学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没有十几年的工夫,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持是不行的!

我们这些想在电子方面发展的学生们,请认清这些问题,别被大学骗了

网友U:
LZ在中国连大学都考不上,不得不去外国...

网友V:
全都不会做

哈哈

网友W:
全都不会做——

我总觉得术有专攻,本人并不清楚国外电子公司的研发部分是个什么样子,但国内很多搞电子的需要的是全面的知识,而不是某个方面的专家,当你电源、运放、单片机、DSP、ARM、程序、音频、视频、......甚至VC、VB....甚至生产管理....甚至工程施工.......都会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没有一个是真正精通的(少数绝顶聪明的除外),因为你把这些东西都学会是需要时间的,另外一个人只学一点(如电源、或运放电路、或DSP......),他就肯定比你在这一点上精通得多!

遗憾的是国内很多的电子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往往都选择一些知识全面的人去做设计,一个人就能把产品从设计到安装都能做好,而不是将一个产品细化:电源给谁做、模拟部分给谁做、单片机硬件给谁做、现场施工谁负责.......等等,产品是否与国外的有差距不是企业主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能否把产品做出来,大概能用就行!......这也就造就了我们的电子工程师往往都“知识全面......贪嚼不烂.......”

前段时间新出一词叫:程序搬运工,我看我们搞硬件的离“电子搬运工”也不远了!

网友X:
同意28楼的观点

不要小瞧国内工程师。

我曾在一个研发工程师1500人的公司作开发,我们的产品也设计出来的。每个电阻、电容、mos、IC的参数都为计算出来的,而后在设计文档中要有仿真验证。测试人员还有测试环节。

产品是设计出来,而不是调试出来的。

不过,我也知道差距,大家也在重新学习理论。因为好些原先学校的东东都忘了。

网友Y:
37楼。。

美国航天专家承认,美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强于前苏联,但是在表征最尖端技术水平的航天技术上,美苏不分上下。其原因在于,苏联人的教育是全才的,例如他们的工程师多具有优良的音乐素质。而美国航天专家,则都是专家。

音乐与航天,表面看来毫无关系,但是我认为这其中有内在的联系。

最后只能感叹一句:学无止境啊!

网友Z:
K.G.B.所言甚是,我们基础薄弱,应用不足,属于游离中间层

    我们目前的较新状况就是:试题效应,应用能力以及项目统筹管理能力非常差,另一方面,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我们其实理论基础也是--非常薄若,这一点或许许多人感到吃惊,    印象中我们的学生不是被“灌输”了太多理论缺乏“实践”吗?其实不然,我们的数学、物理等理论基础非常浅薄,我认为这是高等教育“难进易出”的结果。我们学校的初级教育使学生负担过大,难度过大,因此学生容易失去创造能力和兴趣,反而在艰难地进入高校后发觉“日子是多么好混”,“六十分,路路通”,谁还有心情去打基础,作学问?
    我们出来的电子研究生有多少能写出傅立叶变换?我知道多管并流的是使用场效应管为好,因为这类管负载电流大时因为温度上升导致阻抗增加从而分流电流减少,这种负反馈机制容易使各个并流管负载均衡,但是我并不明白
其中的机理,要是要作定量分析则难上加难,起码要找上几个星期的资料,就是因为理论基础差!!!
    我们感觉就是:我们同行现在一般是使用能力比理论基础差很多。这不怪我们,看看我们的书籍即可,千篇一律,在简述某些关键伦理上几乎没有作者的私人笔墨的阐述,都是样板程式,连行文和排版都一致。各位可以翻开自己以前上课的信号处理方面的书籍看看是怎么讲傅立叶变换的?然后看看《信号传输、调制和噪声》,美国,M。施瓦芡,1979年,售价:2.70,(老前辈借我的)。一个作者如果明白了所要介绍的东西,其行文中必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并且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写理论证明就好像在讲三国演义,由来、用途、状况、附带的基础知识、演变原因。。。。。这就是区别。
    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谁用光偶作I/O隔离的时候是否考虑过5-7个参数?而这些参数的定量分析有无演算验证过?
    我们没办法不去继续抄东西--理论基础太差了,太不普及了,大大超过了我们缺乏创造力这方面。

网友Z:
所言甚是

其中的机理,要是要作定量分析则难上加难,起码要找上几个星期的资料,就是因为理论基础差!!!
    我们感觉就是:我们同行现在一般是使用能力比理论基础差很多。这不怪我们,看看我们的书籍即可,千篇一律,在简述某些关键伦理上几乎没有作者的私人笔墨的阐述,都是样板程式,连行文和排版都一致。各位可以翻开自己以前上课的信号处理方面的书籍看看是怎么讲傅立叶变换的?然后看看《信号传输、调制和噪声》,美国,M。施瓦芡,1979年,售价:2.70,(老前辈借我的)。一个作者如果明白了所要介绍的东西,其行文中必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并且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写理论证明就好像在讲三国演义,由来、用途、状况、附带的基础知识、演变原因。。。。。这就是区别。
    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谁用光偶作I/O隔离的时候是否考虑过5-7个参数?而这些参数的定量分析有无演算验证过?
    我们没办法不去继续抄东西--理论基础太差了,太不普及了,大大超过了我们缺乏创造力这方面。

网友C:
俺基本不看国产叫寿写的书

除了copy,就没有点别的
包括俺大学时自己老师写的土特教才,也是copy国内主流教材,看着真难受

网友D:
看来得再来一次“运动”,来调教一下我们这些教师啊。

可惜的是我们所教的这些其原始出处都不在中国(虽然我们学校在半导体和固体物理方面并不比外国晚几年),希望“后来者”能改变这种“现状”。

网友AA:
抄板和抄板是不一样的

有人抄板是照原样抄,照原样做。有人抄板是学习,然后做更好的。不能一概而论。
到目前为止,我抄过3套板子,做过5个产品。

产品从性能、质量、可靠性等方面说,绝对的比原型高出很多。(原型是德国产品。涉及到商业因素我就不说是什么公司的产品了。)

我喜欢德国设计理念的严谨性,但是不是所有的外国货都比中国好的。

网友C:
看来HWM老师不服啊

呵呵
看看小日本写的一系列电子入门书籍
OHM社的
你敢说国内哪个老师能写出来么?
我就是看那个入门的
大学我就没上过几次专业课
还是那句话,那些书看着真难受,老师讲的更差劲
俺不是欺师灭祖,俺是发牢骚,希望能有一本国产好书,不是copy别人的东西

ps:俺指基础教材,研究生看的不在此列,不是一个层次了

网友AB:
3题愿闻其详

    IGBT的前级也是MOS,栅极窜小电阻,+15  -10 双电源对管推挽驱动,好象都是这样做的,一只不行就并联,多个并联比一个大的要便宜太多了!

    请楼主指点一下,我一直都这么做的,怎么改进?谢谢!!!

网友AC:
不要迷信外国的工程师,外国的工程师中也有大把的菜鸟

我们公司做的许多国外知名大企业的OEM产品,有许多很菜的设计错误。。。

网友AD:
俺上学的时候就是使用国内的一流教材

但是现在看来还是需要使用国外的先进教材能少走弯路

网友AD:
外国的工程师中也有大把的菜鸟~~~~~~~~~~~~

这点倒是同意
我所在的行业
以前使用法国人设计的产品
他们的设计思路中
有的电路不够简洁
有的电路有很小的错误
其中的一个错误
能导致光耦工作时间长了就会损坏
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但是总体上
国外的产品的确质量好
比如电梯上使用的变频器
就是意大利的西威
口碑最好

暂时还没有听说哪一家国产的变频器能达到这个水准
我觉得这是技术积累的时间不够长的缘故

网友C:
技术积累

技术投入
我看还得走起码50年的路才赶得上

网友F:
感觉国外大公司的研发工程师做事比较严谨

精益求精,这是国内工程师所普遍缺乏的。

网友AD:
很多是经济实力不到的缘故

谁都愿意精益求精
问题是
国外的企业都是合理的利润
即使现在价格降下来了
但是以往的技术积累和资金积累已经到位
国内的企业还在生存阶段
无法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
去精益求精

网友AE:
电导调制效应

电导调制效应又称基区宽度调制效应,属于半导体物理的范畴了。就是指基区的有效宽度随集电结的反偏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效应。当集电结反向电压增大时,集电结的空间电荷区加宽,这就引起基区有效宽度变窄。因而载流子在基区复合的机会减小,所以基极电流Ib随集电极反偏电压增大而减小,也就是基区有效电阻增大,因此又叫电导调制效应

网友AE:
IGBT

IGBT的并联有同型号并联,和不同类型并联两种,前者是为了增加过电流容量。后者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比如说高速的和低饱和压降的管子并联,可以同时得到高速和低饱和压降的特性。但每个管子的驱动波型要求有延时。关于MOS的管子并联,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减小导通电阻,另一个是增大通流容量。还有一种情况是MOS管与IGBT并联,这种结构是要同时取得两种器件的优点,同上所述:要两路不同时差的驱动波型。大致就这样,还望其它高手补充。

网友AF:
关于 hunter4051

你是不是在成都念过书?

楼主:
07年上半年题目第三题答案在此

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好好翻译了。希望通过此题目得出的结论对各位工程师理解punch through技术有帮助。

3.1    mosfet。工作原理略(加信号控制的方式)。
3.2

3.3
3.4    耐压Usperr达到最大值,当掺杂浓度Nd为零。这样的话电场分布曲线(看3。2)就是平行于x轴的了。然而,当Nd=0的时候,此材料就不含有可以自由移动的电荷。因此,这样的设计方案在实际中不可行。
3.5
3.6
3.7
3.8    当一个没有使用punch through技术的半导体,她的带电粒子正好延伸到w宽度的边缘时候,是经过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是一端最大,达到Emax,一端为零,构成三角形,面积也就是电场关于路径的积分)。其r’d’son可以对比3。6的结果算出来(因为前提条件都是左端的电场为Emax)。

可见non-punch-through的mosfet比punch-through技术的mosfet电阻大18。5%。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0184824524.pdf

楼主:
07年上半年题目第四题及答案在此

由于时间关系就完全不翻译了。
讲的是如何利用已知的参数,估算器件的能量损耗,根据能量损耗再估算器件的寿命。
通过这个题目可以理解到,即使在电流平均值不变的情况下,电流纹波对于寿命影响也很大。
从题目中还能看出,器件寿命很大程度上由张缩幅度决定。

楼主:
题目在此。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018569316.pdf

网友AG:
广度和深度

国内环境比较浮燥,也跟国情有很大关系。大多工程师尤其是新手沉不下去,总浮在技术表面。
做技术我个人觉得应该:进的去,出的来。
要具有开放型思维;具有综合各方面知识能力;具有把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
注重“一”的基础,培养“举一反三”的能力,注重事物本质,增强“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
有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能力不与经验成比例,只与你对经验的领悟程度成比例。个人品质比个人能力更重要。

呵呵,一点拙见,敬请指教!

网友AH:
都不会做

网友AI:
kgb你的理论知识是从德国学的吗?

  那你就因该把你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国内的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很需要这样的定理计算的!!谁不想自己设计的产品最优性能最好!!一直在摸索这一直在学习这!!希望你能指点些我的邮箱是hefengwei2006@126.com

网友AB:
hunter4051先生

同型号的IGBT,共用一个驱动电路,只在栅极用小电阻分出几路来,这样做怎么样?谢谢!!

网友AJ:
老外设计的电路,确实算得很精确。

楼主:
回72楼的

其实技术哪里都可以学到,ieee等网站上面就有很多精彩**。花了时间多看看就一定有收获。

网友C:
我等普通IP

IEEE根本进不去
嘿嘿

网友AK:
感觉方向性很强...迷路了...

网友AL:
只能对第3题回答一部分

何谓电导调制?   PN结对PN结的影响。

电流放大倍数 = 输运系数·注射比

网友AM:
每次来看都发现不少牛人

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AN:
基本上都回答不了一点

我们学的太宽了。什么都只了解一点点。而且没有实践课程

网友AJ:
这是一个设计理念的问题,

国内的工程师设计电路,大多数凭经验,毛估估一下,最多做定性分析。
国外(应该是美,德,英,日)等电子工业发达国家的工程师,他们设计的电路,都经过精确的计算,做的是定量分析,所以能投入大批量生产,可靠性也很好。
老美的巡航导弹打得很准,跟这个理念不无关系。

网友AO:
全部不会做

网友AP:
看题目只有傻眼的份。

网友D:
昨天我遇到一位美国来的专家(比较年轻,网络方面的),

我把这些题目给他看了一眼,他只朝我摇了摇头笑了笑.

网友AJ:
这些题目应该是偏向于半导体专业的人学的

从来没上过这方面的课程

网友AQ:
产学脱节

而且相当一部分公司只是为了赚钱,不够专业化,大环境都这样,更何况……

网友AR:
逛逛

基础很重要

网友AS:
基本不会回答

我觉得作为电子学科,这些作为器件的基本知识学习学习也很有必要,至少用到时知道有那些特性,回头再看看书也很好.中国人的教学中普通的电子专业缺少但不只限于电力电子器件的基本教育内容,我对于这些器件的认识是先看到系统或别人的系统中有应用,回头一点点去学MOSFET的特性什么的.也只能从应用特性去看,要真能把应用中涉及的所有特性都清楚了倒也不用去进步学习,但真正全部清楚应用特性,一般来说还得更进一步去理解内部机制才可能达到.

网友AT:
说说楼主的问题我为什么回答不来

以楼主在认为这是国外专业的3年级学生具备的能力。而我是国内大学的毕业生,但是我做不来,但知道一点皮毛,但是我确实优秀的毕业生,而且是专业上的优秀。但是为什么这个题目还是做不来呢,说说15年的教育都学了什么。(小学还是5年制)。
小学只学语文数学和劳动。什么自然科学就是画画图。学习的时间可以说是50%语文,30%数学,20%劳动。(如果不行,你让德国的电气专业的毕业生和我比较一下怎样种地,认识多少庄稼,知道多少野生动物)。
中学学得很广,但保证一点30%的时间学习英语,30%学习语文。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都还要学,高中毕业可能掌握所谓的电气的专业知识就是知道什么是二极管,什么是三级管。
大学还是一样还要花30%的时间学习英语(同时实际应用还是不会), 余下的时间还要学马哲,毛思,邓选(这些可是必学课程),为了能够毕业你就必须学。剩下的时间能够学到多少专业知识。
这就是中国的教育,只能指望工作学习了,工作老板注重的是效率,能够COPY为什么还要去自己理论推导阿。

网友D:
典型的电力类的工科专业。

清华和几所交大都有相关的专业设置,据我了解他们的课程设置也满全的,教学质量和严格程度有教师和体制两方面的因素,实验可能差一些。

但从理科的角度看,至少缺了一门最基础的课程,就是《半导体物理》(就别说量子力学了),这和材料学方面的课程是有差别的。靠这些内容要真正的解释楼主所说的知其所以然是有困难的。

网友AU:
我也不会

呜呜呜,我可是工程师啊

网友AV:
再补充一点

楼主的意思,中国的工程思想注重实践,其实不是注重实践.

准确的说,中国的工程思想,仍然还停留在经验法则的层次上,而没有进化到科学定量分析的层次,几千年了,到现在都还没变!

楼主:
回93楼的

第三第四学期的就是电子材料基础课,上册(第三学期)就是讲半导体物理(能量带,晶体结构。。。)。下册是电介质,磁介质特性等。

没有仔细看过课程设置请不要以国内高校的水准妄下判断。

网友D:
楼上:那你不妨在此阐述一下“能级和迁跃”所以然。

这可是所以然中的“所以然”啊。

网友D:
如果连“四大力学”都没搞清楚,就狂言称已“知其所以然

那物理学家放在那里不就成摆设了。不要用科学家的概念去套工程师,两者所学的侧重不同。有些方面工程师们能真正的“知其然”已经不错了。

网友AW:
电导调制效应

电导调制效应又称基区宽度调制效应,属于半导体物理的范畴了。就是指基区的有效宽度随集电结的反偏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效应。当集电结反向电压增大时,集电结的空间电荷区加宽,这就引起基区有效宽度变窄。因而载流子在基区复合的机会减小,所以基极电流Ib随集电极反偏电压增大而减小,也就是基区有效电导减小,因此又叫电导调制效应

网友AX:
LZ的出发点是好得,工程师还是要学点基础,但不能过!

如果LZ是显摆那就没有说的了.

网友AY:
汗,好多不知道了

1。普通二极管和电力电子用的二极管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提示:psn结构,s层的作用是什么?可以从杂质掺杂浓度来分析。

似乎和点和面有关系

2。在现代开关器件中,经常可以看到punch through技术的应用。请介绍一下这种技术的原理和它的优点(相比起没有使用此技术的器件)。

这个真不知道,看看中文叫什么?

3。IGBT有“电导调制”的特点,应此igbt在大电流,较低频率的应用场合较MOSFET更有优势。何谓电导调制?
好像与前端驱动形式有关,更像MOSFET与GTR的中间地带,使用中保护电路驱动电路似乎更接近于GTR

4。thyristor和gto结构上大同小异,但后者却能够实现主动关断。请介绍一下生产工艺上的差异。
原来看过,忘了,这个知识用得不多,现在用GTO的还多吗?感觉是不是淘汰了?

5。在大电流应用场合,有时需要多管并联。现在可供选择的器件有igbt和mosfet。哪些可以用于并联,哪些不可以?原因是什么?
------------------------
好像IGBT吧,电流电压形式的差别

6。在常用的dcdc converter中,如buck converter 或boost converter,二极管的反相恢复时间对能量损耗的影响很大。为改善损耗,请给出两种方法。提示:新器件**拓扑结构。
-----------------------------
恢复时间快,则尖峰电压消解快,功率管开关波形陡峭,能耗小

网友AY:
在大学里一般不会学到这个程度

除非半导体物理、物理、电力电子专业

我基本这些理论都没有学过
在工作时帮忙做电路时候趁机玩了GTR,IGBT,V-MOS管和电机保护电路
自己用早期的pspice仿真了一下,还真管用,那时候还是DOS界面的,自己在纸上画等效电路,查出电气参数,再编成语句输入到PSPICE里面仿真,很好玩的,最开始保护电路做得不好(没有师傅,周围别人不懂),随着电源一开,不是爆炸就是烧糊,有一片IGBT碎片差点扎到我眼睛,十分壮观,最后终于能用了(烤机200小时),感觉很爽,立马出差半个月休息休息,

所以楼住的题都不会,要不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楼主:
正确答案在第一页5楼

网友AZ:
热闹

呵呵,真热闹啊。
今年5月份不幸辞世的童光球院长,开发的一种放大器电路,至今仍被美国采用,被称为童氏放大器。瞿清昌教授在北京车库的环境可以维持高电压、大电流的万分之一准确度的电能标准,(德国人傻了,他们做不到)。今年2月份计量院刚刚发布的谐波标准和谐波功率标准由陆祖良教授主持开发,优于世界各国已经发布的。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的、国产的专家、学者当然也包括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工程师,做出了值得世人(包括德国人)尊重的成果。我们的教育是有很多问题,但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恐怕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吧?

网友BA:
厉害厉害,搞软件的,真是半点也回答不上,惭愧~~~

网友BB:
E

在大电流应用场合,有时需要多管并联。现在可供选择的器件有igbt和mosfet。哪些可以用于并联,哪些不可以?原因是什么?
会做这个
mosfet。可以用于并联,

原因是什么,纯电阻

网友BC:
国内的专业课程设置不到一半

大多被马哲毛概邓论等占据。

网友BD:
领会精神啊 ^_^

强调理论基础的重要性,无论行业、无论身份,一万年都不会错!
国内的工程师,理论基础薄弱,是普遍的现实。谦虚一点,勤奋一点,由本到末,不好吗

何必在这里争吵呢?

共同进步,为了自己,为了国内的技术发展!

网友G:
此题不值得继续争论

此题不值得继续争论下去,我认为:
1,科学家知识面不一定要很宽,但要很深,想象世界,研究自然基础理论定律.
2,工程师知识面不一定要很深,但要很宽,工程师利用定律结论创造世界.
 产品往往涉及到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工程师不一定非要弄清为什么1+2=3,
但要知道1+2一定等于3.总之,工程师最重要的是尽量多的掌握不同学科科学家的研究结论,利用这些结论进行发明创造和实际应用.这就是为什么要设立科学院和工程院的原因,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区别.
做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容易,同样,做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也不容易.一个人是否能成才,并不取决于教育,更多的取决于自身和环境(社会风气,国家经济状况).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但大学教育差,归根到底是大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小学好好读书,为了考上好初中;初中好好学习,为了考上高中;高中好好学习,为了能考上大学.从小学到高中,家里有父母盯,学校有老师盯.考上大学,父母认为已了却了心思,大学生也认为可以松口气了,大学老师不坐班,懒得管.再加上社会的各种诱惑,浮躁的很,大多学生混日子.能学好吗?
 工作以后,对工作感兴趣,不时刻专研,不敬业,不愿意多干,不愿意吃亏,能成才吗?
 彭建学 上海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E:
我们有差距

其实这个是最基础的,但也是设计过程中最应注意到的问题,经常会听说国产的某家电用半年,欧洲的用几年,曾在国内一个小有名气的电子公司呆过一段时间,看到暴露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小而基础的问题,尽然连抄人家的电路也不屈考虑一下运放的延时、频率参数,就把人家电路的运放换成了很便宜的那种,结果可想而知,忙坏了那些可怜的维修工程师。大的框架都能比老外考虑的更好,可是做的产品就是用不过人家的。拿我们以前一个nb老师的话,我们还是浮躁了点!(个人观点,不要扔我**蛋)

网友BF:
不和口味而已

不和口味而已
不和口味而已

网友BG(2010-02-06):
跟帖看到这里决定顶起啊来

网友BH:
楼主如果在中国普通的电子公司做设计,估计3个月都混不过去;
请问楼主能20天设计出一个产品的原理图和PCB,并调试OK吗?

网友BI:
这楼歪得好厉害...
当年就看过这帖子,当时只有顶楼,没想到现在变成这样了
不知如何能联系楼主?

楼主那句话很正确,理论,公式推导能够帮助获取经验,上个月才跟导师讨论过这个问题
是现在的设计软件已经可以自动优化电路到最佳参数,但是计算机永远不能代替人的思考,能够做出最优化的结果并不代表真正掌握了这个设计。解析解和数值解是有区别的

网友BJ:
IEEE现在都被来自中国的水文充斥了。

网友BK:
想在国内成为工程师

网友BL:
LZ所说的东西更多的指向半导体的制造,但我们都是电子工程师,不是微电子。
这些概念有个印象就行。

网友BM:
我读书时的专业也是电力电子,研究方向是电力电子器件的应用,我觉得楼主有点偏颇!

什么回答出这些问题就相当于你所在国家大学三年级的水平了,幼稚哦!

国内与楼主的德国的差距就在电力电子器件的制造上,而不是电力电子器件的应用,国内优秀的电力电子工程师不比德国少!中国800KV的高压直流输电都成功投运了,别的东西有啥难的?

我以前所在的公司的一个电力电子产品,采用IGBT,链式结构,10多M的容量,直挂35KV,也成功投运了,贵国的西门子公司相同的产品还没这个好呢

网友AG:
童光球同志的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亚太计量规划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研究员童光球同志因突发心脏病,于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凌晨四时不幸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童光球,湖南涟源人,1955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71年5月参加工作,1973年9月至1976年9月就读湖南大学电气工程系,1978年9月至1981年10月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0月起一直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工作,先后任工程师、副研究员、研究员,任副处长、处长。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作访问学者。1991年4月至1993年10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1998年6月任计量院副院长,2002年12月任计量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2005年1月任计量院院长,2005年8月至今任计量院院长兼党委书记。2002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童光球同志有远大的**理想,他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青年时期就立志成为一名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聪明才智的科学工作者。他坚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89年“北京政治风波”期间,童光球同志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放弃了美国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按期回国,表现出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对祖国计量事业的热爱。

童光球同志有极强的科学钻研能力和很深的学术造诣,他学风严谨,勇于创新,具有拼搏和献身精神。童光球同志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电磁计量和测量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绩突出。他承担完成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并具有很强创新和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的能力。作为第一完成人,他的2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1989~1991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NIST 从事快速采样理论等研究,在国际上取得突破性成果,研制的组合放大器至今被美国NIST 采用,并在NIST 被称为“童式放大器”。在“数字功率表标准”课题研究中,他提出的创新设计方案,保证了课题的顺利完成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主持研究的“数模、模数动静态特性国家计量标准”,为我国进口集成电路和测量仪器的质量检验提供了科学依据,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06年童光球同志针对国际单位制4个基本单位将重新定义的重大变革,及时提出并组织实施了我国量子质量基准和4个基本物理常数测量等计量前沿的研究项目,引起了国际计量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童光球同志不仅是我国电磁计量和测量领域学科带头人,是国际计量领域知名专家,是我国质检和计量领域科技战略发展研究的领军人,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2000年童光球同志担任计量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负责全院科研工作,并一直挂帅国家重点项目,其多项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2005年任院长,在计量院科技体制改革的策划实施、计量前沿科技布局和战略发展系统研究,以及计量实验基地工程建设规划设计和组织实施等方面都取得骄人业绩。

作为我国质检和计量领域科技战略发展研究的领军人物,童光球同志站在国际计量科技发展的高度,殚精竭虑,采取各种方式,加快计量科技的发展步伐。他作为计量科技方面的专家,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工作,担任第十五专题组副组长,经过与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其成果已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并使计量科学研究继国家第一个十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后,再一次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使国家对计量科学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和重要性给予了越来越大的支持和关注。“计量基标准体系建设”列入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七项重点平台之一;国际重点前沿项目“量子计量基标准研究”纳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使我院在“十一五”期间的科技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跃上了历史上的新高度。

童光球同志在我国认证认可和标准化领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国电磁兼容认证中心主任,为我国认证认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童光球同志在昌平计量实验基地建设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为了保证实验室建设的质量,他亲自负责了部分超精密实验室技术条件要求的审核以及整个工程建设中重大技术问题的论证、管理和决策,为使我国计量科学研究实验环境条件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几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一批重大国际计量前沿研究项目,以及提高计量检测水平和服务能力的科研项目相继启动,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优异成果,多个项目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际领先水平。“铯原子喷泉钟国家时间频率基准”研究成果获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量子化霍尔电阻基准”研究成果在国际关键比对中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通过他多年来扎实有效的工作,在扩大计量科学影响、提高计量科学在国内国际的地位、提升我国计量科技水平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童光球同志勇于开拓创新,具有很高的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他作为院领导,分管过科技、外事、人事、老干部、后勤、开发等多方面的工作,管理经验丰富。自2005年担任计量院院长后,他积极推进计量院科技体制改革,准确地把握国家政策,使改革平稳圆满完成,为计量院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注重加强科研管理基础工作,建立、完善了良好的科技创新机制,并制定了一系列吸引、稳定、培养、使用青年专业技术人员的政策和措施,为提升计量院的科研实力储备了力量。他积极参与国际计量学术交流合作,与国际计量局等多个国际组织和30多个国家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作为主要负责人成功组织了“第20届亚太计量规划组织大会”,展示了计量院的技术水平和实力,提高了计量院在国际上的地位。

童光球同志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大局观念强,思维敏捷,思路开阔,分析问题透彻,务实肯干,雷厉风行,大胆管理,敢于决断。他勤于学习,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待人热情、平易近人,团结同志,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童光球同志热爱生活,关怀家人,既严格要求,又以身作则,为子女、亲属作出了榜样。

童光球同志为我国的计量事业鞠躬尽瘁,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童光球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奋斗、勤奋工作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担任领导工作,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不计较个人得失,经常处于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节奏中,以至积劳成疾,突然倒下,过早地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岗位,离开了热爱的家人和同事。他的英年早逝,使党和国家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干部,使我国科技界失去了一位很有建树的科学家。他崇高的革命情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忘我的奋斗精神将激励计量战线的同志,他的业绩将永远载入我国计量事业的史册!

童光球同志永垂不朽!

网友BN:
两年多了,还翻出来了.

网友BN:
5。在大电流应用场合,有时需要多管并联。现在可供选择的器件有igbt和mosfet。哪些可以用于并联,哪些不可以?原因是什么?

答:mosfet 可直接用于并联,igbt不方便。因为mosfet是负温度系数,各个并联管之间可以平衡:T上升,Rds上升-》I减小。而igbt是正温度系数不行,同理,双极型三极管也不可以简单并联。如果要并联,必须串联在e极一个小电阻,但这就降低了效率,不太实用。
另外igbt还有latch的问题,详情参考相关文献。

对第5题的答案有异议.

网友AB:
my1693在哪里?成都?

网友BO(2011-02-24):
精彩,配服,

网友BP:
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为 politics  服务的,所以没必要对学校那套有所抱怨,另外,马爷爷教育我们物质决定意识,如果我们领的¥是$, 住的是15W一栋的别墅(不是窄窄的天价公寓哦),那么再来谈论所谓的创新还有敬业精神才比较合适

网友BQ:
只做对了mos的那一条题目~~~

网友BR:
我们有一位老师说得很露骨:“中国的国情和大环境就没有让人勤奋起来,说中国人民多么勤劳那是骗自己,美国大学的实验室图书馆都是全天开放的,国内很多学校做不到。”国外再牛的老师都要来给学生上课,国内稍微有点进展的老师都忙着拉项目评职称呢,我不是说老师不好,实在是这个氛围有问题。竞争意识缺乏,制度不完善,教育失败。怎么和那些发达国家在先进技术上比拼呢。要想有所作为,要看自己的品质了。。。

网友BS(2011-05-17):
我们中国的题目老外也不会做:D

网友BT:
第三种看法(或许符合实际的普遍看法):
1。楼上所有对楼主问题的评价多是幼稚的。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我们倚重韬略。我们不要数学,我们重视人及关系。
2. 无论你有多少理论最后总落到实处。实处要钱买不?不搞管理、销售哪来钱?
3。举例:汽车防盗系统: GPS无线网络技术可以防盗。良好的人脉网络系统不但防盗,而且被偷后自动送还。
4. 不过,当下视乎中医在衰落(中药例外),西医在崛起。武器越来越厉害快要打败韬略了。

网友BU(2011-09-03):
还差的太远了,要不断学习

网友BV:
不会做,对半导体制造专业才要求这些吧

网友BW(2012-01-26):
:(我也发一下自己的意见。
说真的,我觉得在书店买的电子专业教书教材,难于读明白。要很认真慢慢看看才行,而且还要看好几次才能看懂。也许与自己的的领悟水平有关,不过还是希望把教材写得更详细更容易理解。
现在我也在翻译日本的一本无线电路数学书,想为像我喜欢电子设计一些爱好者作出一点力。

网友BX:
“选中后方可阅读-----”

网友BY(2012-10-25):
我们拆德国的polytec,真的很惊讶里面电路板上用的一些元器件,真的很讲究,抓住每个可能产生误差的细节,想想我们还有待学习

网友BZ:
如果题目无误的话,这个没有可比性。
对学生的考核时对其刚学过的知识了解程度的测试。对外延范围广泛的工程师群体则不一定全部适用。
也许和某老板聘用员工时考核色环电阻的知识相似,当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熟练库管员时可能根本不是问题。
试想这样一种情景:当你要聘用一个员工时不止准备题目,同时准备一台已联网的电脑和一些相关的技术资料。可能会发生几种结果:

1、应聘者熟练的完成了测试,不用翻资料,也不用看电脑。-----这是你找到了正在从事有相关工作的员工。
2、应聘者迅速地从一堆资料中找到了需要的内容,或从网上找出了他自己认为适合的材料,然后完成测试。-----这可能是一个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员工、或基本功扎实的员工。
3、交替翻阅你提供的资料和在网上查询,可能找到,也可能没有找到需要的内容最终没有完成测试。----这应该是一个在相关领域陌生但知道工作流程而能力未知的员工。
4、不敢翻资料也不敢用电脑搜索,思索了半天没有完成题目。------显然是一个生手
熟优熟劣,没有统一标准,根据需要自己取舍。

这种假设情节,不但是考核应聘的员工,同时也在考核作为招聘者的老板。-----有什么样的老板,就会有什么样的员工。

网友CA:
从这点,我就能主观的判断中国的教育是多么的完犊子。
发达国家的高级工程师都是术业有专攻,国内的就比谁知道的面有多广,怪不得中国做不出顶尖品质的东西,不求最好,但求最贱。
国内做个10年工程师,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你要不弄个manager的title,社会都认为你是个失败者。

网友CB:
很受益,对于我们这些在读的大学生很有指导意义啊 ,可是国内与国外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有距离啊。

网友CB:
23# HWM 仿真没有实力就是个空中楼阁,波音公司用计算机模拟可以成功是因为他在技术和经验的积累上取得的。仿真固然快,但对于学习,反而不利。就拿一个普通的电路仿真,有很多软件可以仿真,很多学生即使理论不行也可以做到,但这样学生能力越到后面越难提升,理论,没有实际动手探索就一文不值了。没有动手,没有探索,对于理论的理解都是肤浅的,自认为所以然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内考试天才一大堆,工业工艺还是上不去。

网友CB:
53# 木头东瓜 那国内主流又是是不是copy国外的。电子电力的教材还就是实验室写出来的,关教书,是写不出好教材的。

网友CC:
真心平时很少注意这些细节问题,看来还是有待提高~~~

网友CD:
不像是应用电子专业需要学的。

网友CD:
为何我更早的回帖被删?!

网友CE(2013-02-23):
路过!为之一怔

网友CF:
基本不会诶!

网友CG:
电力电子器件

网友CG:
引用 网友Q:
如果目前学校的学科真的和楼主一样,全部是这些基础知识。不知道又要被人骂多少次了以现在的教学,都被人骂 ...

算是真正了解这里的教改了.

网友CG:
引用 网友C:
除了copy,就没有点别的包括俺大学时自己老师写的土特教才,也是copy国内主流教材,看着真难受  ...

书都是抄来抄去的,外国书也不例外,有的也有很多错误.记得我读研时学的泛函分析,用的就是外文原版教材,里面的错误多得数不胜数,好多错误都是学生发现的.

网友CH(2014-01-05):
新手,来瞄一眼

网友CI:
那是因为去学这些的绝大多数只是为了赚钱糊口不是为了技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