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07-09-06):
(无正文)

网友A:
一点问题都没有,很正常

单电源,电源的范围是零到5V,你想运放出-5V?
急用也不能这么个急法。

网友B:
放大器输出,怎么能超过电源电压范围?

网友C:
1:运放电源没有-5供电
2:不要接正反馈
3:没看出来你上面电路为什么会反相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请下面各位指教哈

网友D:
电源不行,要用双电源,你这是正反馈,没法工作

网友E:
回复:

虽然你的电路不对
但如果接成负反馈
输入-5V
即使是单电源
输出+5V不是没有可能的

楼下的,你说对不对?

网友B:
不对吧,你将错就错跟人家讲解,PF一个!

输入最大电压受电源电压限制。

网友A:
awey 是对的

不过有条件:单电源运放,还得轨到轨。

楼主:
回二楼

  我想用单电源给op07供电,将+5V电源电压处理变成-5V。您看我的电路对不对,不对的话该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二楼回

“我想用单电源给op07供电,将+5V电源电压处理变成-5V。”
那是办不到的事,就和拉着自己的头发绝不能离开地面一样。
要把+5V电源电压处理变成-5V,需要用开关电源,最简单的(功率不大)是用ICL7660。

楼主:
回2楼

好的~我再试试这个方案

网友C:
to maychang

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连成一个反相器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F:
唉!

首先建议楼主看看datasheet,看看op运放末极是对挽输出不?没有-5V的源,下壁的管子无论如何调节都产不出来的。

建议你查找国半或者LT网页上的的小功率开关电源芯片,有不少是直接把+5V变成-5V的,简单可靠。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楼

小的,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