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干扰

楼主(2007-09-07):
我在a点,b点,c点人为地用信号发生器加入了一定的干扰(幅度20v,频率2000Hz),信号发生器另一端接表壳。在b点加入干扰时,示波器上出现的干扰信号,要明显大于a点和c点加入干扰的时候。这是何原因呢?

网友A:
a点和c点加入干扰的幅度你看了吗?

a、c点是交流接地的,信号被短路了。

没看出与共模干扰有什么关联的。

楼主:
两个地之间并不完全等电势

存在一定的电压差

网友B:
是这样的

你的试验结果证明信号源内阻比250欧小得多,A点电位接近C点(地).因此,当A,B,C点对地加干扰时,示波器量得的干扰值:
  C<A<B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仪表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电压源的输入阻抗又是多少?

大致原理与awey和pengjianxue说的。但注意共模干扰并不是这样的,共模电压(干扰)应当有另外一公共参考端。举例说,三峡工程说的高程指的是海拨高度而不是坝高。所谓海拨高度参考点---海平面实际是随海水“波动”的(包括涨潮和一般的海水水面波动),因此,实际的高程也是随动的。这个随动量就是可以认为动态地影响着实际“高程”,但坝高却不变。如果测量仪器是以海平面为参考点测量坝底和坝顶的高程来测坝高,那么海平面波动就多少都有有可能影响到实际测到实际测量结果。这样,海平面(公共参考端)的波动(量)就是共模干扰。

具:我不清楚实际的“海平面”是如何定义的,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D:
。。。。

同不清楚海平面的人看懂了共模干扰,奇迹出现了

网友E(2012-06-19):
5楼讲得很形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