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变送器与系统配套问题?

楼主(2007-09-07):
各路大侠,最近碰到一变送器应用问题描述如下:
1、整套系统包括里面变送器是德国设备,但其有个别变送器已损坏,为0~20ma输出电流变送器,除屏蔽外为四线接法(估计其实际是三线制,有 一条线在系统电气图上是没有接上的)
2、今换国内某电流变送器,也是0~20ma输出,三线制接法。
3、替换后变送器工作正常,在系统采样电阻端测到采样前电压与原来德国产品比较数据表现一致。
4、系统将电压采样后放大成电压信号驱动执行器件;问题:变送器替换后在该点的驱动电压比原来替换前低了,因而驱动能力下降,执行器不动作!

个人分析:
1、可能是国内产品的负载能力比原来德国的设备差,因而经系统采样放大后衰减较大导致驱动能力不足。
2、怀疑:假如是变送器负载能力导致问题的话,应该不可能会在采样电阻端能测到两个变送器相同的电压数据吧?
3、如果排除了负载能力问题,那以上现象有如何解释呢?这是一个让人郁闷的问题?在这里希望各位大虾能指点一二了!

网友A:
帮你分析

1,如两种变送器供电电压相同,负载电阻相同,如在最大输出电流20毫安时,电阻两端电压相同,说明国产变送器负载能力是好的.
2,你说"加上信号采样驱动后,驱动输出电压变低了" ,请问:
 (1)你的信号采样驱动电路是否与变送器共用同一电源? 如是,请确认:
    A:变送器功耗
 (2)是否用了多个变送器?如是,请确认:
    A: 供电电源功率是否满足多个变送器及相关设备功耗,
    B: 变送器输出信号是否是对地输出(即是否允许供地)

  请把情况说清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不太清楚你的问题

1、整套系统包括里面变送器是德国设备,但其有个别变送器已损坏,为0~20ma输出电流变送器,除屏蔽外为四线接法(估计其实际是三线制,有 一条线在系统电气图上是没有接上的)
>>我想没必要估计,如果这点你都不清楚,换上去的根据是什么?不妨详细给出G国变送器的型号和说明书链接。一般都有的。

2、今换国内某电流变送器,也是0~20ma输出,三线制接法。
>>给出它的型号和说明书链接。

3、替换后变送器工作正常,在系统采样电阻端测到采样前电压与原来德国产品比较数据表现一致。
>>采样前一致,变送后也一致?如何确定是一致的?

4、系统将电压采样后放大成电压信号驱动执行器件;问题:变送器替换后在该点的驱动电压比原来替换前低了,因而驱动能力下降,执行器不动作!
>>此处的采样一词,让人糊涂。如果是变送器输出,一般叫转换,不能再叫采样。至于实际上是不变送器有问题,看不出来

楼主:
非常感谢彭建学和版主对本贴的关注,两位的提问对我很有启发,待我把资料整理好了再向两位请教,在此先表示感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