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输出?

楼主(2007-09-07):
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电路如入一个电压模拟量,74hc74-b的ck端输入3mhz脉冲。输出????

网友A:
感觉输出是750khz的波形

右面的一个74HC74将输入的3MHZ分频了。左面的一个又分了一次。
输入的模拟电压看不出什么用处。
当输入量<VCC*R6/(R6+R7)时,Q1动作,开关状态为补充74HA74输出的效果。
当输入量>VCC*R6/(R6+R7)时,Q1始终截止。

电路画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