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一批开关电源,定做的,开关管用的是MIP223SY

楼主(2007-09-07):
我用了一批开关电源,定做的,开关管用的是MIP223SY,上电的瞬间管子经常炸裂,为什么?怎样改进?谢谢!!

网友A:
谁做的找谁

改进它干什么?

网友B:
经常炸管的电源还敢用?

直接退货完事

楼主:
我的意思是怎样能使管子不坏

楼主:
现场使用很多,不可能拆回来找生产者

最好是有办法,如加个元件能解决最好

网友B:
没有做电源经验的是搞不定的

楼主如果没做过电源,这个炸管问题搞上半年都不会有结果的。

还是找厂家吧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上电时电流太大,

我用的功率很小,电源输入串个电阻能否解决

网友C:
建议直接招回

返生产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