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低功耗3.3V稳压IC

楼主(2007-09-07):
各位大虾:
   我在设计电路的时候要求用到输入5-10伏,输出3.3伏500mA的稳压IC,且静态功耗在5微安左右。我找不到合适的元件,请各位大虾相助,可用什么IC。

网友A:
上国半,lt,ad的网页查,有搜索引擎

有无数款满足你所列条件的。

网友B:
想法不对

自身低耗的LDO很多,5uA不算什么,但用LDO的效率很低,得用DCDC,但DCDC自身的电流就远不止5uA了,不过总的效率却高得多,这才是正选。

网友C:
1117不知道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