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小信号放大时滤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9-08):
在小信号放大的电路中,通常经过首级放大器,都会加高低通滤波电路。那么一般都是加一个二阶压控电压源低通,再一个二阶压控电压源高通,为什么不直接做成带通了?

网友A:
这样做容易修改调整

直接做成带通当然可以,但元件参数互相牵制,修改频率稍麻烦。

网友B:
请问,楼主所说的“通常经过首级放大器,都会加高低通滤波电路。那么一般都是加一个二阶压控电压源低通,再一个二阶压控电压源高通,”,滤波器是加在放大器之前还是放大器之后?

网友C(2010-07-05):
当然是放在放大器的后面

网友D:
带通滤波器肯定是最好的.但在有源滤波器设技时高低通结合在设技时方便些.但对于无源滤波器不必这样考虑,因为无源滤波器本身没有噪声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