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接收的问题,请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07-09-08):
现在做一个简单的项目,用红外进行通讯,可是在调试的时候碰到接收线路受日光灯的影响太厉害了,在没有红外发射的时候,用示波器发现接收线路的输出口有很规则脉冲出来,造成单片机的误触发,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现在急呀,下周一就要出来,图纸如下。

网友A:
这是为什么红外遥控器信号要加调制的原因

楼主:
回复楼上

我这个要求距离近只要30CM左右就可以了,如果用带载波的接收头比较贵,请问有没有方法解决掉,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应用

如果直接用于数据的传送,除了加红外滤光片外,没其他的办法,如果只是判断信号的有无,可以在接收端用选频放大。

其实一体化的接收头现在也不贵。